玻璃門冷藏櫃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0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為什麼擺在回風口才是最佳位置~~那一般冰箱的也是在回風口嗎?
如果是的話那就是換那溫度控制器的人擺錯位置了是不是?

网友B:
冷涷裝置是熱流機械,熱傳導,對流是基本原理.

冷盤 電扇壞,所以熱由冰箱傳出能力消失.
感溫器放在冰箱角落,是冰箱對流最不好的位置,溫度控制會有延遲現像.
冷媒不足,傳出熱量能力不足,溫度就降不下來,
冷媒太多,沒有空間膨脹,無法吸熱,可傳出的熱量不足,溫度也降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涷裝置是熱流機械,熱傳導,對流是基本原理.

冷盤 電扇壞,所以熱由冰箱傳出能力消失.
感溫器放在冰箱角落,是冰箱對流最不好的位置,溫度控制會有延遲現像.
冷媒不足,傳出熱量能力不足,溫度就降不下來,
冷媒太多,沒有 ...

不錯耶....居然對基本原理夠瞭解..
只是沒看過你修這機器的實例耶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擺在回風口才是最佳位置~~那一般冰箱的也是在回風口嗎?
如果是的話那就是換那溫度控制器的人擺錯位置了是不是?

一般冷氣的溫度控制也是擺在回風口....
其原理主要是以對流把熱量往冷排吸出...
因此庫內溫度只要有..熱度..從回風口就可以感溫的到...
也就是說庫內溫度要正確降溫..壓縮機要能正確的執行運作..這位置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媒太多,沒有空間膨脹,無法吸熱,可傳出的熱量不足,溫度也降不下來

原來如此,西恩潘大大看來也非等閒之輩
有空應該發發實例,趕快破蛋唷

网友:
其實西恩潘兄應該是"拿粉筆畫圈的老師傅",把有問題的地方圈出來讓年輕師傅動手修理

网友:
不是老經驗的專業師傅

工作是不作直接修理,但是公司設備很多,也各有專業人員管理,
有問題時,如果修理方向不對,問題會拖很久,要以不同的角度,參與共同解決,
所以涉獵很雜,不是老經驗的專業師傅.

過了一年多,當初到論壇的緣由.是想要深入了解pc主機的運作,
所以會繼續在此練功.是因為:
在論壇只要自己多用功, 很容易就吸取了各方面的實作的經驗及智慧.

感謝論壇上先進們無私的教導.
私家修理案件,先是換機板及PS電容,再進步到換CRT,LCD按鍵,補銲LCD等等...
離W大,S大,狼大的大師境界很遠,總覺得不要佔論壇編幅會比較好.

网友:
cnpan大大是不是沒相機呀
就給它傻傻的拍幾張照片貼上來,也不必打很多字,相片就會說話勒
剛開始發一定會手忙腳亂,經驗不足,覺得佔了篇幅
發完後可以慢慢再編輯修正呀
偶是覺得各行各業都有其可觀之處
cnpan大大談吐不凡,若發實例水準一定還不錯
而且發實例收穫最大的人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