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X221W背光一閃即滅維修

楼主(2010-09-04):
一部ACER X221W螢幕,故障原因為背光一閃即滅。

檢視P+I及AD板,目視無元件明顯異常,僅有部分電路板有顏色變深狀況。

裝上正常燈管測試,發現到上組燈管接頭的兩支燈管都不亮,推測應是升壓變壓器異常。
拆下升壓變壓器,此升壓變壓器單顆含兩組繞組,首先測量二次側繞組,下組二次繞組正常。

測量上組燈管的二次繞組,發現阻值明顯高上許多,推測已斷線

利用公板高壓板檢查面板燈管,燈管均正常,應僅有P+I的升壓變壓器異常,更換升壓變壓器及一些高危險群電容後,裝回燒機。

网友:
挖~~狼大,那你也要有變壓器阿,(殺肉)
這各變壓器應該也是買不到新的才是吧,如果沒有料那只能乾瞪眼了
不過這一顆是不是比較少壞掉阿,因為比較少看到這一顆變壓器故障

楼主:
的確很少看到這種變壓器故障,不過手邊剛好有相同款式的(非原裝),測量沒問題後就裝上使用。

网友A:
那個升壓器,翻過來好像蟑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升壓器,翻過來好像蟑螂

 小強??在哪???打死牠n_152|

网友:
一個k多1個1m多,真的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  狼(大)  完修 !
又學到了不少 ! 感謝 狼(大) 用心貼維修文指導 !
雖然此次維修有些容易 , 但那顆升壓變壓器很難買到 ! 能修好有時還真是要有些機運 。

网友(2011-09-13):
真是經典~~

网友:
專業維修,恭喜狼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