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護士遠端遙控裝自然輸入法

楼主(2010-09-04):
昨天幫一位跟我買新電腦的護士遠端裝自然輸入法
連上後他小姐也抓著滑鼠不放亂跑亂點的n_021|
我在動她也在動,害我都對不準n_020|
我就讓她自己動,最後受不了了,跟他說把她交給我,我來就好n_022|
因為遠端程式有對話功能,再者她的解析度開很大,我這邊沒辦法全部看到,就用對話請她自己動:on_009|
到最後開始執行後,從她的對話框中出現了這句話{洩了}:on_040|
我都不知說些什麼了:on_004|

网友A:
.................她洩了還是你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她洩了還是你洩了..........

這個嘛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護士...@@

楼主:
謝了
微軟的新注音真爛

网友:
......洩洩n_021| 你......

网友:
好久沒用自然輸入法了
剛剛抓了8.0來用用看
比新注音好用多了~~~
但是~~當機問題不知道有無解決
畢竟以前拿來玩遊戲打字都會當機
之後就沒用了
當兵那段時間用這套打字超快的...
錯字機率也很低~~就是很容易當機

网友:
那位護士完事之後還真的是洩洩你阿~~

网友:
果然,護士都比較開放.......
我覺得....他一定是故意的.....
養樂多大,下次不用遠端了...
直接「近端」處理就好了....

网友:
自然輸入法從昨晚玩到現在....
還沒當機耶~~~這8.0最終版果然夠穩定了
太久沒用...一用就上手~~不錯~~~~
但是我還是想要玩9.0的他的輸入介面跟新注音一樣
那種介面我比較習慣...

网友:
這...............

遠端.......用teamviewer吧?
這套蠻好用的,之前也這樣遠端幫同學改程式,結果也是他滑鼠握著,我這邊也同時在操作,結果滑鼠因為兩邊都在控制,亂飄。

楼主:
就是TEAMVIEWER
非常好用極力推薦

网友B:
養樂多.. 帥哦..

不知這算不算 "性騷擾"..

玩電腦的真好, 還可以把妹妹..

很多好姻緣就是這樣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好姻緣就是這樣來的..

你是指ONS嗎?
這個我知道有很多啦。

网友:
雖然自身沒用注音類的輸入法
不過就幫別人裝的許多部

微軟新注音在設定為預設輸入法後,會造成很大的機率失常
而自然輸入法更是不推薦使用
尤其是當故障要移除時,有可能會移不乾淨
再開機是會卡在桌面的畫面一直run也作不了其它事(ctr alt del可按,在系統管理選登出可行,且可能會正常進入桌面)
要很久很久才會出現桌面上的圖示後,才可繼續
此時若再繼續裝別的版本,會告知要求先移除舊版,但卻無法依正常方式移除
網上有教學如何徹底移除,但非100%成功
曾有一部因為此問題,導致要重新裝作業系統來解決

後來都介紹有「懶人注音」需求的人,改用「新酷音」
至今還沒有使用者因新酷音產生問題而回來找我

网友:
其實用遠控的時候我最討厭就是跟我搶滑鼠了…
不過護士…應該要近端處理的呀…

楼主:
我怕她說要脫褲子打針
請問我該怎麼作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她說要脫褲子打針
請問我該怎麼作才好?????

要打針... 你也只好忍一忍就進去了咩...

网友:
原來是謝,不是洩,剛看完還搞不懂

网友:
厚!! 好徨喔... 特別對相又是護士.動來動去.對不準.最後又"洩"了..

真是夠了!! !

网友:
她應該是說"謝了"吧
大概自然輸入法選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