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HITACHI RZ-BM18YT電子鍋不過電 9/9應該修好了

楼主(2010-09-04):
親戚抓了一個HITACHI RZ-BM18YT微電腦電子鍋來給我看看,原先故障原因是飯煮半熟,不過現在試上電都沒反應
加熱鍋內有一些黑黑的痕跡
開始拆,從底部螺絲下手
拆開後
控制板接線處
中央的溫度保險絲以及測溫頭
拆下溫度保險絲,發現到已經不通了,規格是157度10A
測量中央測溫頭常溫阻抗,是18K左右
煮飯主加熱盤的阻抗是17歐姆
保溫加熱器阻抗是178歐姆
上蓋加熱器的阻抗是244歐姆
控制PCB本體

目前看到明顯故障是溫度保險絲,不過在想飯煮不熟也可能是中央的測溫頭有異常,導致提早跳脫,看來要等溫度保險絲買回來再試了。
不知道有沒有板友有修過這款電子鍋的,大略知道測溫頭的常溫阻抗數值嗎?

网友:
是溫度保險絲燒了而已~換一換就好了~~~
千萬不要去調整其他設定
我已經修好幾台去了~~~都300元入袋.....
溫度保險絲~貴阿~~~

話說~~我前天也才修一台~~換了一顆216度的溫度保險絲
為了這顆~~特地跑去彰化市買

网友:
鍋內電熱盤表面有焦黑凸凸的地方,須刮除乾淨,內鍋放進去後鍋底與電熱盤接觸才會緊密,如有縫隙會造成電熱盤溫度過高,飯還沒煮熟就跳保溫,使用者看到飯沒熟通常會再次押煮飯,最後溫度保險絲燒毀,注意內鍋底部不可有凹陷,否則情形雷同

楼主:
因為中央圓柱是活動的,所以說只要內鍋放進去後可以接觸中央圓柱的測溫頭就算正常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您好:
提早跳脫:
1.提早跳脫(如狗狗大大上述)
2.微動SW(0歐姆)會因接點不良(阻值過高)導致溫度過高提早跳脫(保險絲燒毀)
  244歐姆阻值過高(微動SW有阻值)
3.溫度保險絲用壓接(補焊溫度過高會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中央圓柱是活動的,所以說只要內鍋放進去後可以接觸中央圓柱的測溫頭就算正常囉?

正因為中央圓柱是活動的且它只負責感溫並不負責傳導熱能,所以只有測溫頭接觸內鍋底部是無法將熱能完全傳導致內鍋,因此電熱盤本身一直在加熱但測溫頭測到的溫度卻還沒達到跳保溫的標準,也因溫度保險絲按裝的位置就在電熱盤底部,最後溫度保險絲因加熱時間過長溫度過高而燒毀,但飯卻來不及煮熟全家等吃這頓飯等到.......

网友:
說真的~~通常會出現這問題~~~~
都是空燒引起的居多...
在來就是溫度保險絲的壽命(瞬間電流會燒掉它)....
與周圍的溫度...畢竟~~我後來發覺...
我們在用的溫度感應裝置....並不是百分之百精準的
有時會產生誤差.......這時就會出狀況了....

网友B:
加熱盤上面的鍋吧要清除要維持平整
(否則加熱異常燒fuse因為中心溫控感應異常的關係不是內鍋米飯焦就是米心不熟)
另要注意內鍋是否凹陷(會導致飯煮不熟也就是早跳或鍋吧)
中心溫控是活動的算正常(但也可能會壞也會導致飯煮不熟也就是早跳)
狼大可先處理fuse在放內鍋試煮
可用兩張面紙(當作白米因為沒那麼多米可試)放再內鍋加水面紙有浸到水即可
用正常行程去煮
完後面紙會像個波羅麵包隆起底部微黃那大概就完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熱盤上面的鍋吧要清除要維持平整
(否則加熱異常燒fuse因為中心溫控感應異常的關係不是內鍋米飯焦就是米心不熟)
另要注意內鍋是否凹陷(會導致飯煮不熟也就是早跳或鍋吧)
中心溫控是活動的算正常(但也可能會壞也會導 ...

.......用紙.....我怎麼都不知道有這招...我還用水~~在拿個內桶裝水測試....
上次害我差點以為會氣爆....一直批哩啪啦的.....

网友:
很多客人都沒注意到,加熱盤上掉落的米粒及異物
很容易造成煮飯異常。

我測試也是用兩杯水加兩張衛生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熱盤上面的鍋吧要清除要維持平整
(否則加熱異常燒fuse因為中心溫控感應異常的關係不是內鍋米飯焦就是米心不熟)
另要注意內鍋是否凹陷(會導致飯煮不熟也就是早跳或鍋吧)
中心溫控是活動的算正常(但也可能會壞也會導 ...

請問此種方式可以用在傳統式的電鍋上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說的應該是大同的吧(傳統式的電鍋上)
不行喔(因沒試過)
因為我都直接測溫度或試煮飯開關的彈性鬆緊度來決定要不要換煮飯開關
要用溫度計去測(數位或水銀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熱盤上面的鍋吧要清除要維持平整
(否則加熱異常燒fuse因為中心溫控感應異常的關係不是內鍋米飯焦就是米心不熟)
另要注意內鍋是否凹陷(會導致飯煮不熟也就是早跳或鍋吧)
中心溫控是活動的算正常(但也可能會壞也會導 ...

我也不知道有這招.... 我都只加水測試,水乾了,跳保溫了,就OK了,又偷學了一招,明天回公司可表演給同事看了.....

网友:
武林高手好多呀  江湖浪子趕快出來學個一招半勢   遇到適當時機也可小露一手

楼主:
前晚把溫度保險絲換新,把電線照原來方式夾合回去,並把加熱盤上比較黑的地方清乾淨,插電後就已經會過電了,於是開始"煮衛生紙"
陣陣蒸氣冒出中
剩下十分鐘,會顯示在LCD上
煮完後自動跳保溫,並顯示保溫累計小時
煮好的衛生紙長這樣,上面膨起底部略焦黃,不知道有沒有算修好~

下次實際煮一次飯看看好了~

网友:
馬上就有了煮衛生紙的實例

网友:
..............煮衛生紙  這

好歹買顆蕃薯 煮個蕃薯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晚把溫度保險絲換新,把電線照原來方式夾合回去,並把加熱盤上比較黑的地方清乾淨,插電後就已經會過電了,於是開始"煮衛生紙"
陣陣蒸氣冒出中
剩下十分鐘,會顯示在LCD上
煮完後自動跳保溫,並顯示保溫累計 ...

狼大
這樣就完修啦
又有香噴噴的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親戚朋友"燒機"中,看看有沒有問題~
(順便問煮飯口味有沒有變 )

网友:
狼大怎也開始修家電.跟順興大搶飯碗阿n_136|
看了這帖.以後知道要煮衛生紙了n_116|

楼主:
這只是興趣修修的啦~哪能跟順興兄比

网友:
其時煮面紙或衛生紙
這也是來自某原廠的技術員教的
也用此方法修了十幾年
總不可能每次都弄米下去煮吧
這樣太傷本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是不錯的方法,感謝分享囉~

网友F:
想不到還有這招,衛生紙還真好用,
不過這種電子式的好像都不好拆。
怕狼大的親友說:「飯煮起來,好像沒那麼Q了」

网友:
大同電鍋也可以煮衛生紙的

不過我水都放很少..讓衛生紙濕而已..這樣比較快熟@@

衛生紙微焦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不到還有這招,衛生紙還真好用,
不過這種電子式的好像都不好拆。
怕狼大的親友說:「飯煮起來,好像沒那麼Q了」

看yo大如此說讓我想起以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9%8D%8B
8樓的回文
耶?剛剛沒注意到....這不就是您的慘痛經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