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大大有優派(VG2021M)的ad板嗎?

楼主(2010-09-04):
請問有大大有優派VG2021M的ad板可以賣給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版可修理的喔一一

楼主:
小弟的維修功力不夠@@現在的狀況是開機黑畫面但是電源燈閃爍(高壓板確定是好的).有大大可以跟小弟說大概是哪科零件壞嗎?謝謝.

网友:
又黑屏又說高壓是好的! 有換過正常的高壓試過嗎? 還是說背光有亮卻為黑屏呢?
這問題描述不夠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可以拍照PO上來!再把各點的電壓量測出來
然後把目前的故障狀況!描述清楚大家會比較容易分析問題點
也順便把您目前所測試的狀況例如說:
有換過PI板測試?
或是換過17.19的寬螢幕AD測試,確定AD故障?
PS.那片AD可以測試一下U4.U6.Q8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詢一下舊文.這個有很多人發過了.說明的很詳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的情形應該是高壓板故障,拍照PO上來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問題已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請問面板是甚麼型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問題已解決.

可以發表一下解決過程嗎

网友C:
唉又是一個無厘頭的發問

唉,又是一個無厘頭的發問, 修好也不說修哪,難怪越來越多"先角"不願發言,狼大要不要給他規定一下要發求助文需po上照片詳述故障原因 完修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樣才算交流嗎,交朋友你幫我我幫你,不是船過水無痕 ,一句話難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又是一個無厘頭的發問, 修好也不說修哪,難怪越來越多"先角"不願發言,狼大要不要給他規定一下要發求助文需po上照片詳述故障原因 完修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樣才算交流嗎,交朋友你幫我我幫你,不是船過水無痕 ,一句話 ...

同意 P大想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