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附上圖片

楼主(2010-09-04):
有問題請問各位高手,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板子後面各個測試點的電壓,我的LCD是BENQ FP71G,這塊板子是信號輸入的那塊板子,不知道是不是大大說的A板,因為
開機時會有BENQ 的LOGO,可是沒有畫面,營幕會是一片的白色沒有開機畫面

网友A:
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吧!

网友:
ttckmj大,您可以利用編輯功能,把這篇改一下標題喔!這樣比較明確些。

另外,您原先發的那篇,趕快趁沒人回文,先刪掉,以免一文多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吧!

不會是高壓。 有出現白屏這表示背光已亮起所以高壓正常。

開機會出現LOGO畫面,然後白屏? 這現象要從面板下手? AD的機率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