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DV-S5 DVD播放器問題

楼主(2010-09-04):
請問各位大大  我這台播放器開機時電源指示燈會亮

但是按壓開關有開關有動作燈滅  DVD卻無反應

有哪些可能故障的地方 還有我檢查POWER SUPPLY

有一個二極體兩邊量測都有阻抗值 是否为二極體故障

我拆開機器   裡面電路板都沒燒焦故障的地方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附帶一提  電容檢查了沒爆開也沒凸頂現象

楼主:
高雄哪一家有賣二極體
我要店的名稱喔
介紹一下   謝謝

网友:
按退片鈕時,托盤有向上升起嗎?
如果托盤沒有升起表示皮帶老化鬆弛了,
如果退片馬達沒轉就要查退片馬達和控制電路,
二極體要正確量測,最好是解焊量測卡準,

网友:
DVD基本供電是DC5V & 12V 先確認是否正常, 以區分是電源板還是主板
二極体以歐母檔量測時其正向及反向時其阻值有明顯差異才正常,如#4所言拆下量測較準,還可以從顯示屏判定系統是否動作.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拆下二極體後發現二極體確實沒壞再將其焊回

但是發覺POWER SUPPLY有壓降現象 我將後端訊號處理的版在電源拔除(+12V)

發覺前端電源可以開且碟盤可以送出 但是接回12V就變回同樣狀況

是否為電源供應器上電容老化所致

楼主:
發現壓降問題時
小弟眼殘
沒看到後端有兩顆電阻式保險司
其中有一顆經量測後故障
經維修更換後已可以使用
不過碟盤開關怪怪的
開啟碟盤 碟盤會自動收回(不到你可以放DVD的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壓降問題時
小弟眼殘
沒看到後端有兩顆電阻式保險司
其中有一顆經量測後故障
經維修更換後已可以使用
不過碟盤開關怪怪的
開啟碟盤 碟盤會自動收回(不到你可以放DVD的時間) ...

檢查一下皮帶張力,小弟經驗太緊太鬆也會這樣

网友:
托盤下偵測位置的開關接觸不良時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