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6全封閉式電感線圈 該去哪買?

楼主(2010-09-05):
R56全封閉式電感線圈 不知到哪邊有賣?

我去光華商場那邊的電子材料行沒看到

長得像這樣子 灰色正方形那塊 圖片參考用的

网友:
密閉式電感,並無法輕易在電子材料行購得。
必須透過一些管道才有辦法購得,可以先找看看,網拍是否有販賣。

電感幾乎是不會壞的,除非電感掉了或撞壞吧!

楼主:
網拍沒賣>< 是被撞壞沒錯~~~

网友:
找殺肉的料件......!

网友:
數量很多嗎?

楼主(2010-12-25):
不知道1250的R56電感可不可以用1250的R68替代?

如果要找替代是要往上還是往下找呢 謝謝

比如說R56是要找R47還是R68替代?

网友:
電感量往上爬,與電容一樣,感量越高,抑制漣波效果越好。
可以用R68來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