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Lemel T2C 高壓板

楼主(2010-09-05):
好朋友有一台Lemel T2C的筆電高壓板拿去請開電腦店的朋友買,結果開電腦店的朋友居然把高壓板弄丟了,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有這片高壓板?

身邊有的人或有管道拿到的人麻煩出個聲好嗎?或者把價錢發短消息給我。謝謝!

网友:
........超冷門的機種專屬高壓板........

在國外網站有..但是....貴......
http://www.pchub.com/uph/model/0--14829-1/71-T20CR-001-parts.html

建議改用公板的高壓板好了

我遇過筆電那個IC很容易應為高壓線圈空焊掛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片是送修前照下的,目前是高壓板遺失,所以只能用買的。

网友:
要找相同的不好找~
改公板會比較快~怕就怕位置不剛好~

网友:
我有一片相似的...W大你看看合不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朋友有一台Lemel T2C的筆電高壓板拿去請開電腦店的朋友買,結果開電腦店的朋友居然把高壓板弄丟了,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人有這片高壓板?

身邊有的人或有管道拿到的人麻煩出個聲好嗎?或者把價錢發短消息給我 ...

這一片是14.1~~觸控~~的高壓!!抱歉我沒有庫存!!
不好改!!沒空間~~又有旋轉的轉軸在!!
沒固定好會短路~~不見了~~會不太好處理!!
以前遇到因該都是~高壓變壓器~空焊!!
我找一找!!不敢保證!!找的到~~因為機器有一點舊~~
cpu又是VIA所以很少留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