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解惑關於19V 3.42A適配器問題

楼主(2010-09-05):
不知應發在哪找了找,好像只有這個版區適合
如有發錯請告知,望諒解

我有一19V 3.42A 試配器,用數位電表量測是20.2V

我想請教的是,我有其他19V的適配器,量測出來只有這顆
相差1V多,這個適配器壞了嗎?
可以用在19V筆電上嗎?
會不會出事?
請解惑,萬分感謝

网友:
這個 19V 只是個標準, 我想實際上每個適配器都會在這個值左右.. 一般可能都比高些..

接上負載後, 值也會有些變化..

在筆電內, 通常也會有轉壓電路做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不用太在意了..

楼主:
感謝二樓給予指導,受教了~~

事情是這樣的,疑惑產生主因,請幫我看看,謝謝!
這顆適配器原本使用在ACER TM270,原筆電暗屏
查出高壓條故障,後更換通用19V高壓條,搞了兩天最後更換適配器得以解決
上述情況產生對這顆標示19V但量測20.2V之適配器抱持疑惑不敢再使用
最近因有另一台筆電需要相同電壓適配器
這顆適配器還很新,捨不得晾在一旁,才來壇內尋求解惑
以上所述還請高手不厭其煩給予指導與解惑

网友:
輸出在正負百分之五內都算正常,加上空載電壓有時會較高,所以您的19v在未接負載下會到20v其實還算可以接受,不過最好要看看有負載下電壓變化情形。

楼主:
經港都狼仔大及cremaker大兩位熱心回覆解惑後
心中已獲得一定程度的答案
也對此顆適配器使用上不至於立即傷害筆電有了答案
感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