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硬碟馬達 4 PIN 接腳定義?

楼主(2010-09-05):
最近在研究硬碟..

有個問題請教大家, 就是硬碟馬達的 4 Pin 接腳定義(如附圖紅點處), 或是要到那有這方面的資料?

THKS..

网友:
它是一種無刷馬達,你去查一下吧。應該可以查到它的資料。

网友A:
硬碟的轉盤馬達是屬於"直流無刷馬達"
必須輸入三相電力才能順利運轉
接線方式是 Y 形接法
四條線的定義分別為 U V W & 中性線
請參考 MC33035 的介紹說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370&highlight=33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的轉盤馬達是屬於"直流無刷馬達"
必須輸入三相電力才能順利運轉
接線方式是 Y 形接法
四條線的定義分別為 U V W & 中性線
請參考 MC33035 的介紹說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370&highlig ...

感謝了, 已下載研究中..

网友:
光碟機的轉盤馬達也是同類型的"直流無刷馬達"
只不過光碟機的是有"霍爾元件"做磁極位置回授
電路板上還有驅動IC
有興趣的話建議從光碟機研究
可以省略自行購買零件的費用

MC33035只是控制IC  ( $1XX元 )
還必須有功率晶體做驅動

250.57 KB, 下載次數: 210

网友:
熊大果然是有錢有閒人,居然連轉板都搞好了。

网友:
那塊轉版是買現成的啦
因為對"直流無刷馬達"很有興趣
所以有報廢硬碟 光碟我都會保留
N年前幫同學做過一次"無刷馬達驅動"的專題製作
就是用光碟機的轉盤馬達
驅動電路是用OPA + TTL + 2SA733&2SC945
電動遙控飛機也是用"直流無刷馬達+直流電變"
阿拍搜尋"無刷馬達 OR 無刷電變"就會出現一脫拉庫了

下列圖片是從阿拍借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