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NIC MM1805X 擴大機維修(二手回收品)

楼主(2010-09-05):
今天要維修的主角
整台機器幾乎正常
第一頻道 一個開關損壞但不影響還是可轉
第七/八頻道 輸出有問題 右邊 無輸出等一下解體檢查
因為這台擴大機竟然要外接音響~ 抓出一台雜牌擴大機 + 一顆10W喇叭來測試
找到故障原因~可能是機器主人長期插拔~把悍點給弄到脫離經過捕悍送電後已經正常
通電~燒機測試看會不會冒煙
完工收班~ 這個算軟還硬不知道如何定義

网友:
這是一台混音器,看看是不是哪些可變電阻接觸不良,用接點清潔劑噴一噴試試看。

楼主:
我不知道他叫做什麼@@但是可以小小混音
VR 部分已經清潔過無效所以才開拆檢修

另外請教這台雜牌擴大機~
後面有 高壓100v輸出 這是什麼喇叭再使用
另外還有 接點開機 的用途
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

网友:
100V輸出,那要配合變壓器,做下一級匹配用的。(小弟我是這樣猜測)

接點開機,看場合囉!控制這台擴大機開關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喇叭有分 變壓器耦合型 及 低阻抗線繞組型 這兩類 ,
{ 變壓器耦合型 } 常用在 號角喇叭 ( 就是號角盆後面一顆圓圓的那種 ) 或是 消防廣播喇叭 。
{ 低阻抗線繞組型 } 常用在一般音響喇叭上面 。

變壓器耦合型的特性是由機器送出 AC 100V 聲頻信號源 , 經由現場掛載的喇叭上的變壓器來耦合後 , 再來推動喇叭本體 。
低阻抗線繞組型的特性是由機器直接送出已放大的聲頻電功率 , 直接推動喇叭本體 。

總的來說就是要進行 {{ 阻抗匹配 }}

niwaidol (大) 的這台混音器不便宜喔 ! 想當年小弟待過ㄧ家公司專做舞台音響工程 , 一台混音器竟然要 4~5 萬起跳 !

网友:
這是公共廣播用的擴大機(即PA)!!

基本上就是營業場所或學校用的那種,那100V輸出的端點是要配合偶合變壓器用的..

因為一般營業場所範圍都很大,如果單用擴大機輸出傳輸那麼遠,那衰減或失真就變大,

因此就用交流載波的方式...將聲瀕輸出訊號加交流電(用偶合變壓器)升壓至100V....

這樣傳輸才不怕衰減,到末端再用偶合變壓器濾出聲瀕信號,再接喇叭!!

另外接點開關是接時鐘做啟動的......學校的鐘聲,或消防警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要維修的主角
整台機器幾乎正常
第一頻道 一個開關損壞但不影響還是可轉
第七/八頻道 輸出有問題 右邊 無輸出等一下解體檢查
因為這台擴大機竟然要外接音響~ 抓出一台雜牌 ...

沒錯, 這就是混音器(Mixer). 錄音室使用的..

各 channel 可輸入不同的音源, 混音之用..

這東東不便宜..

网友:
混音器的推軌 VR(Fader)有雜音時不要用接點復活劑噴,要小心拆開直線型 VR 本體用棉花棒沾水擦拭,才能用的久。
這東西很容易掉塵屑進去,替換品又不好買,要小心處理!

网友:
另外請教這台【雜牌擴大機】
後面有 高壓100v輸出 這是什麼喇叭再使用
另外還有 接點開機 的用途

這也是我想問的。。

謝謝後面網友【HELLSING】【europe-chang】的解答..
如果有【高壓100v輸出~  【學校喇叭+變壓器】的照片】就更好了^-^ <-->沒想到~咱常常聽到【里長伯  播送廣播訊息的擴大機】。。會是這種擴大機^-^

网友(2010-11-24):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