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 狼(大) ! 恭請您診斷 BFG Tech EX-1000 感謝 ~ !

楼主(2010-09-05):
昨天外甥來電說要組一台 X58  i7 系統 , 說 POWER 想玩大一點的 , 後來他看上了 BFG Tech EX-1000 這顆美國怪物級 POWER , 問我這顆好不好用  , 後來我上網查官網資料發現這顆只銷歐美線 , 想買要透過代購才行n_071|  , BFG Tech 除了 POWER 外 , 連水冷式 GTX-480 顯卡也有 ! 有朋友說 BFG Tech 專走 3D 遊戲客製化電腦業務 , 出過一些怪物級的產品 。
想恭請 狼(大) 評斷 BFG Tech EX-1000 是否好用 ? 感謝您 ! ^^

BFG Tech EX-1000
http://www.bfgtech.com/bfgr1000wexpsu.aspx

网友:
你買來,我幫你試用看看!!

有錢人才會買的東西不要問品質好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大大預算多少..

看來應該是要做工作站之用的嗎?

若是預算充沛的話.. 可考慮一下 DELL 的工作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甥說預算48張 ( 小朋友 ) , 這台 X58 打算用 7~10年 ,  除了閒暇時玩玩高階3D遊戲外 , 現在正在學 CINEMA 4D 設計 , DELL 工作站有考慮過 , 但他是個 DIY 狂熱份子 , 說要打造自己的怪物級主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甥說預算48張 ( 小朋友 ) , 這台 X58 打算用 7~10年 ,  除了閒暇時玩玩高階3D遊戲外 , 現在正在學 CINEMA 4D 設計 , DELL 工作站有考慮過 , 但他是個 DIY 狂熱份子 , 說要打造自己的怪物級主機 !  ...

X58 晶片主機板價格滿 HI 的, 所以有一定的用料水準, 滿耐操的.. 大多用固態電容, 我想使用個 7-8 年應該沒什麼 "大" 問題, 在網路上還有看到全部電容都用 HI-c 的, 應該更耐用..

我的想法是工作站的顯示卡, 和一般高階的遊戲卡是不太一樣的, 可用個名字來說明 "專業繪圖卡", 這方面的顯示卡價差很大, 從幾千到 10 萬都有, 不過跑起來真的很棒..

我今天看到有關這方面的網站(非廣告),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有 ATI 及 nVIDIA.. 個人覺得 ATI FirePro V3750 這塊不錯, 價格約 5-6 個小朋友..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466&o=0&m=1

另外最最重要的就是顯示器了, 現在的顯示器實在便宜的不像話, 個人建議使用  DELL 的, 價格較貴(嗯, 貴很多), 但真的一分錢一分貨..

DELL 台灣網站:

http://www.dell.com.tw/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真的$很多的話,螢幕應該買EIZO的。

网友:
"據說"BFG這顆是ANDYSON做的,因為沒實際接觸過,無法給您意見。

不過也不一定要用到1000W,i7耗電量在不加壓超頻下其實不算高,若是只配單張高階顯卡的話,700w左右電源足以應付。

网友:
BFG 據說把顯卡業務停掉, 電源也不再提供保固.
露天有人在賣, 三張小朋友內.

楼主:
回复 网友C:

CreMaker (大)  ~
外甥現在正用 DELL 24" 呢 ! 相較於我還正在用 4 : 3  的 19" 螢幕哩 !

draculaxx (大) 及 hannahmo (大)
EIZO 的確很讓人心動 , 只是這等天價級規格的東西 , 加進去恐怕要準備90張小朋友來燒才行啊 !

狼(大)
謝謝您提供寶貴消息 !  外甥經再三考慮已經改用 OCZ ModXStream-Pro 700W 。ANDYSON 這品牌很陌生 , 只知道他們預計研發 2000W 級的超怪獸 POWER , 只是不知是否會成功 ? 而且使用者亦需要有足夠的電費本錢 ~ 狂燒 ~ 的心理準備。

oldhan (大)
其實我已下訂一顆了 , 近日應該會到 , 我亦知道可能會有保固上的風險問題 , 買它是因為要拿來準備當研究用的 , 看看所謂 : 《 分段啟動時序控制電路 》 是啥東東 ?

网友:
OCZ ModXStream Pro(MXSP) 700W為HIGH POWER代工,其電源整體結構還不錯,保護齊全,也有一定穩定性,較可惜是電容無全日系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大)  ~
預計研發 2000W 級的超怪獸 POWER , 只是不知是否會成功 ? 而且使用者亦需要有足夠的電費本錢 ~ 狂燒 ~ 的心理準備。 ...

正因為電腦的用電量愈來愈高,而且POWER愈來愈貴,我才會想到串POWER來用的想法。

串兩顆或三顆,壞掉了就拔起來換。這樣就可以用低價的POWER實現高功率POWER的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 狼(大) 分析回覆 !
其實有無全日系電容配置問題算小 , 穩定才是重點 ! 況且 POWER 操壞了 , 外甥總是第一時間狂摳我幫他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