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量大容量電容??

楼主(2010-09-06):
10000uF 80V的。

看舊文有講到一般電容表好像測不出來。
(我有用,但容量正常。無法確定好壞。)

可以用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來測嗎??
或有什麼其他方法可測?

网友:
我的笨方法是用振盪
以前做了很多 「555無穩態多諧振盪器」是個50%二分頻,
你可以用示波器讀出頻率是否正確?

楼主:
555無穩態多諧振盪器

「無穩態」就是沒有穩定狀態,表示此電路一加電源,馬上往復振盪,不需要加觸發信號即可自行產生某一頻率下的信號,因此無穩態多諧振盪器又稱自激式多諧振盪器。

一般我們都是用555時基電路組成RC振蕩器,用555也可以組成穩定的石英晶體振蕩電路。如圖所示
將A、B二點短接或夾接一小電阻,則構成一無穩態多諧振蕩器,其振蕩頻率為

f=1.44/R1*C1

選擇R1C1使f接近於晶體的固有振蕩頻率,然後如圖接好,將使電路牽引至晶體振蕩頻率或其揩波頻率上振蕩。
若起振不好,可調節可變電容C3。若將時間常數RC增加N倍,則555的振蕩頻率為晶振頻率的1/n。

楼主:
暫時沒辦法弄懂。。。。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0uF 80V的。

看舊文有講到一般電容表好像測不出來。
(我有用,但容量正常。無法確定好壞。)

可以用訊號產生器與示波器來測嗎??
或有什麼其他方法可測? ...

您手邊有電容錶?取一顆 6800μF 或 4700μF 測量且記錄下實測值,放完電,取出待測的萬μF電容與它串聯之後再測一次,拿出計算機推算數值,不一定管用,但試試也無妨。

古代的《音響技術》雜誌有一篇「電感與電容的簡易測試法」文章有興趣嗎?約 867KB PDF檔案,要準備的東西似乎沒文章標題說的"簡易"!留 e-mail 即奉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暫時沒辦法弄懂。。。。再研究研究。

你對555的觀念很了解啊!
555的PIN2是觸發點,
你把C3換成10000uF電容,
而1M太大,換小一點,且換成精密電阻。也不要太小到波形變樣了。
100KHZ振盪器不要用,使用單純RC振盪。
振盪出來的頻率 ( 用示波器讀 ) 再與公式比對就知道實際上電容的誤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代的《音響技術》雜誌有一篇「電感與電容的簡易測試法」文章有興趣嗎?約 867KB PDF檔案,要準備的東西似乎沒文章標題說的"簡易"!留 e-mail 即奉上。 ...

不簡易的話,可能我沒辦法用。我的電子背景只有一點「觀念」而已。
看來買一個好的電容來試,可能可以避免麻煩。

電容表,我有。可以量到2mF。但先前版上W大有說「測大電容」會不準。
我打算去買一個大容量的,用替換方式維修看看。

用電容表測過,正常的。

我不是玩音響的,是手上有一個壞掉的DC power supply。裡面有用到大電容。
一用電就掉,所以只是在懷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對555的觀念很了解啊!
555的PIN2是觸發點,
你把C3換成10000uF電容,
而1M太大,換小一點,且換成精密電阻。也不要太小到波形變樣了。
100KHZ振盪器不要用,使用單純RC振盪。
振盪出來的頻率 ( 用示波器讀 ) 再與公式比對就 ...

我有一點基本電子觀念,還有很會找資料而已。
555我沒摸過。
您的解說很重要。。。

您的方法我會試試。。。。謝謝!!
(照這樣說的話,有計頻器的人就可以這樣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對555的觀念很了解啊!
555的PIN2是觸發點,
你把C3換成10000uF電容,
而1M太大,換小一點,且換成精密電阻。也不要太小到波形變樣了。
100KHZ振盪器不要用,使用單純RC振盪。
振盪出來的頻率 ( 用示波器讀 ) 再與公式比對就 ...

看來這個有空可以玩玩。換電阻電容,再用示波器看波形變化。
應該會有趣。

网友:
你也可以用單晶片作一個“讀頻器”( counter ) , 對於開發很有幫助的製具。
外出攜帶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