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5000前進紙面板固定腳座斷裂

楼主(2010-09-06):
這隻腳以前用塑剛土及ab腳補過又斷了
用銅片補強後
裝上前進紙面板後
蓋上面板整個ok了.希望這次能撐久久

网友:
Dave 大, 用鐵絲或鋼絲繞一下後, 再用塑鋼土, 效果會更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以前有鑽洞用銅線固定再塑鋼土補過.過沒多久又斷了才用ab膠補.又段了.這次拿了拆印表機裡的銅片做一個框給他整個包起來.往路上賣一個250*2=500+運費=620左右.在壞了可能要買新的了n_131|

网友B:
銅片加銲錫,厲害!
如果厚度夠
直接硬鎖一根螺絲
上次
女王的汽車開門把手斷了
偶拆拆裝裝6小時
從裡面往外鎖,"腳路"不好
最後還是從外往裡面用螺絲鎖

网友:
HP5000系列的殼真的很容易破。
第一次看到這樣補強~真不錯。
一般都是換中古的外殼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銅片加銲錫,厲害!
如果厚度夠
直接硬鎖一根螺絲
上次
女王的汽車開門把手斷了
偶拆拆裝裝6小時
從裡面往外鎖,"腳路"不好
最後還是從外往裡面用螺絲鎖 ...

雷大.這台不能用鎖的.因只要一有稍微張力就會裂了.沒想到hp的塑料怎會這麼爛
念力~~~~~~快斷吧~~快斷吧~~~

怎麼變出飯來了....
順大.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n_080| .要是真的又壞了.你能要跑一趟台南了喔n_136|
阿水大你也覺得是塑料問題阿.我一直以為是我用白博士擦過的後遺症n_100|

网友:
Dave大這一招看起來還不賴喔~~
不過如果本身塑料差的話再斷我想也是在所難免
快斷吧~~快斷吧~~ㄏ哈哈哈

网友:
Dave大
你就用塑鋼土
照著形狀做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這台不能用鎖的.因只要一有稍微張力就會裂了.沒想到hp的塑料怎會這麼爛
念力~~~~~~快斷吧~~快斷吧~~~

怎麼變出飯來了....
順大.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n_080| .要是真的又壞了.你能要跑一趟台南了喔n_136|
阿 ...

.....這樣就有機會變出飯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