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路問題(風扇)

楼主(2010-09-06):
請問各位前輩們.我想做一個風扇故障偵測電路.風扇是3pin的. vcc gnd另一腳是方波.有人可告訴我要如何做嗎.想了半天也試了半天做不出來啊.

网友:
方波是輸入還是輸出?有規格嗎?

网友:
大大您用的是CPU風扇那種的嗎?
轉速偵測,的確是方波。
這張圖是摘錄於某主機板IO晶片的datasheet,裡面有說怎麼換算波形頻率與風扇轉速喔!

設計方式,就採用計算波形的週期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