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轉帖】HP1320【雷射列表機】即5949硒鼓再生圖解

楼主(2010-09-06):
HP 1160/1320系列【雷射列表機】即5949硒鼓再生圖解來源:

    HP公司在2004年的9月份推出了惠普1160/1320這一系列的打印機,它的打印速度可以達到20-22頁/分鐘,打印A4幅面的紙。同時佳能也設計出了一款CANON3300/3360,隨後HP公司又推出了一款HP P2014/2015的機器,硒鼓的編號為7553,且配件與1160/1320的配件是通用的,但是速度要比HP1160/1320快一些。
    硒鼓的編號為5949A為低容標準硒鼓可以打印2500張,X為高容標準硒鼓可以打印6000張。
硒鼓的再生:
1、 卸下銷釘;

2、 取下感光鼓,並用紙將感光鼓包起來避免光照和磕傷;

    感光鼓是進行成像的一個核心的配件,如果感光鼓上磕了一個點打出來的白色紙張中,沒有文字的地方會出現一個黑點,如果打印黑圖有文字的地方,它會出現一個白點;
    感光鼓與充電輥有問題的話,在樣張中將表現為:沿走紙方向會出現有周期性的黑點或白點,一般情況下感光鼓的周期為3個周期,充電輥的周期為5-6個周期;
    如果感光鼓打印的時間比較長,感光鼓上有很多道,光澤度也不好時會影嚮打印的效果,如打印淺的情況;
    如果感光鼓表面有磨損很嚴重的情況,就需要考慮更換一個新的感光鼓;
    如果感光鼓長時間的在燈光下曝光的時候,打印黑圖或灰圖的話會出現周期性的橫道,表現出來比較淺,這時也需要考慮感光鼓的問題。
    感光鼓不能用酒精去擦!

====================
3、 取下充電輥;

    如果充電輥表面上磕了一個點,充電輥在給感光鼓充電的時候磕傷的地方會給感光鼓充不上電,打印白張的時候也會出現黑點,周期為充電輥的周期。如果硒鼓中不裝入充電輥,打印的效果為全黑圖;
    充電輥兩側的支架若沒裝好,或變形或摔斷了,裝入充電輥後,充電輥會成為傾斜的狀態,或是沒有在支架上了,這樣打出來的樣張也為全黑張;
    充電輥的清潔可以直接拿棉花朝一個方向進行清潔,也可用專用的PCR充電輥的拋光劑。
4、 取下廢粉倉的刮板;刮板下面的海綿起的是密封作用;

    廢粉倉刮板的英文縮寫為WB,清潔刮板的意思,又稱“大刮板”。
    如果刮板上的橡膠老化、變黃,這時橡膠表面的硬度也就沒有了,這樣會造成清潔感光鼓的能力大大下降,這樣會使感光鼓表面清潔不幹淨,打出來的樣張會出現有底灰的現象;
    如果刮板的上有一缺口,在清潔感光鼓上殘留的碳粉時,缺口對應部分的感光鼓上殘留的碳粉就不會被清潔下來,在樣張上就會表現出一個跟出紙方向平行的一個縱向的黑道;
    因此在做再生的時候要看刮板和刮片是否有老化的情況;
    刮板下面的海綿起到密封作用的,如果海綿老化或上面有殘留的碳粉會出現甩粉的現象,出現底灰;
    刮片若變形也要考慮更換新的刮片。
5、 清潔廢粉倉;

6、 複位廢粉倉部分;

===================
7、 卸掉螺釘,取下側蓋;
    清除導電裝置,若不清潔導電裝置會出現打印淺的問題。

8、 將磁輥取下,註意磁輥兩邊的端套,清潔磁輥和它兩邊的端套;
    清潔磁輥時要朝一個方向進行清潔。

9、 取下粉倉刮板,進行徹底清潔,註意刮板下的定位柱不要弄斷;

    如果刮板老化會造成磁輥表面不均勻,上粉量比較少的問題,造成打印淺的問題;
    如果刮板橡膠表面有異物的話,相對應的磁輥部分會上不上碳粉,在打印全黑圖時會發現整個從上到下是一個白道,是一個淺的問題;
    打印白頁出黑道是清潔刮板的問題,打印黑圖出縱向的白道首先考慮的是粉倉刮板的問題

================4th page
清潔粉倉部分以及磁輥兩側的氈墊;

11、將碳粉搖晃均勻,註意要用專用碳粉;

12、將碳粉加入到粉倉中;

13、清潔粉倉表面以及磁輥兩側的氈墊;

14、複位粉倉部分安裝刮板,註意硒鼓兩側的定位柱的位置,還有兩個白色的墊片;
================
15、將磁輥裝入硒鼓中,註意兩端的端套的位置;

16、安裝好齒輪和蓋板,註意導電鐵片是否清潔幹淨;

17、轉動磁輥,看磁輥的上粉情況是否均勻;

18、將感光鼓裝入廢粉倉,註意感光鼓的方向;

19、將廢粉倉和粉倉部分結合,註意兩側鏈接廢粉倉部分的彈簧,調整彈簧位置;

20、裝入銷釘;

    轉動感光鼓看安裝的是否到位,可以用專用潤滑粉或碳粉擦拭感光鼓,轉動感光鼓,起到潤滑作用。
    近年來【隨著激光打印機【雷射列表機】的逐漸普及使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關心打印的成本問題由於原裝硒鼓價格居高不下很多人開始選擇了硒鼓加粉。】
    這無疑是降低打印成本的一個好辦法,那麼在對硒鼓加粉時應註意哪些事項呢?
一、首先要了解你的硒鼓總成狀態 即硒鼓總成內包含的部件是否適合直接填充碳粉,只有在成像單元的各個部件完好的狀態下,你才能獲得滿意的打印質量。具體方法是在填加碳粉前打印一些樣張以此判硒鼓總成是否需要更換某些部件如果出現打印缺陷為保證打印質量須更換相關部件;
二、在拆解硒鼓前 應準備一小盒存放零部件,防止小配件丟失。
三、拆解感光鼓:感光鼓是最關鍵且最易損壞的部件,感光鼓的表面有機光導層極易被碰傷、劃傷,切易遭受強光損害。不正確的處理很可能使一個完好的感光鼓在打印時留下缺陷,所以在折裝過程中,不僅要避免陽光直射,而且要避免日光燈的長時間照射。禁止硬物碰撞鼓的表面、,禁止用手直接觸摸鼓的打印區塗層,以免留下汗漬、油污,從而產生不良打印品。
四、拆解磁輥:磁輥是對打印品黑度影嚮最大的部件之一,黑色塗層的厚度和粗糙度都會隨著不斷的使用而改變。磁輥的黑色塗層是最容易劃傷的,磁輥是由鋁套和磁芯組成,由於磁芯的作用,一些小的金屬件很容易被吸附到磁輥表面,在相對移動的過程中,磁套塗層就會被劃掉。另外在折裝過程中,磁輥也容易被吸附到周邊的金屬件上,造成意外的塗層損壞。黑色塗層的缺少會產生打印品上文字或圖案的缺少。所以拆裝中,磁輥要拿穩,不能隨便擺放,要放在遠離其它金屬件的地方,避免硬物碰傷。 吹掉磁輥上吸咐的碳粉後,若磁輥上的黑色塗層看起來很薄了,甚至看到了鋁基的顏色或表面看起來很光,那麼這樣的磁輥產生的打印品會淺,應該換新磁輥或磁輥套。

五、拆解粉倉刮刀:出粉刀是在磁輥下面,控制磁輥上碳粉層厚度,並協助碳粉磨擦帶電的部件,是由金屬沖壓件和一個聚氨酯橡膠條組成,橡膠條要有一定的硬度,平直才能均勻控制碳粉層厚度且能有效地使碳粉帶電,長時間的磨擦,橡膠部分會老化變形彎曲失去彈性,這樣便會失去其應用的功能 。打印品上會出色淺、黑點、黑線、黑度不均勻,甚至漏粉問題。橡膠條老化後就不能恢複了,只有換新的了。

六、拆解清潔刮刀:清潔刮刀與粉倉刮刀的構成很相似,只不過採用了稍硬一點的聚氨酯橡膠,當然其功能與粉倉刮刀並不相同,清潔刮刀的橡膠材料的狀態及刀口很重要,長時間使用後橡膠會老化變形,刀口常會出現缺口,打印品上會產生局部底灰或豎的淺色黑線。這樣的清潔刮刀不能再用.需及時更換新的清潔刮刀。

七、拆解充電輥:充電輥的表面層常會因長時間的使用粘結碳粉、碳粉添加劑及紙屑等,還會磨損,這些現象會引起底灰或打印品黑點等,填充碳粉之前,用軟布輕擦(可配合一些專用的試劑切忌使用酒精),一定要盡可能地清潔其表面,以便有效地給感光鼓充電。倘若發現其表面已破損,那就不要再使用了,若繼續使用的話不僅影嚮充電,還會擊穿鼓芯。
八、刮片:與刮板配合使用,起密封作用。當刮片變形後,容易造成廢粉倉漏粉,在打印品表面留下不規則的墨點,黑線。
九、電的接觸:所有硒鼓總成中的感光鼓、磁輥、充電輥都有與機器連通的觸點,在裝配中要註意觸點處的清潔和導通。
十、定位問題:每一個部件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一般靠銷釘或螺絲定位,而粉倉和廢粉倉兩部分別靠塑料卡子、螺釘或連接軸芯定位。裝配中各部件一定要安裝到位,這樣硒鼓才能正常使用。
十一、試轉:硒鼓在機器內使用時,感光鼓、充電輥、磁輥是轉動的,在裝配完這些配件後,要推動其驅動齒輪,檢查是否能靈活轉動。當粉盒裝完後,要再次按鼓的正常轉動方向推動鼓齒輪,確保感光鼓能靈活轉動後硒鼓才能使用,否則會損壞機器。

  要獲得滿意的打印品,單靠優質的碳粉是不夠的,因為【鼓粉總成內的其它部件都有一定壽命】,並不是永遠可以使用的。在填充碳粉的時候還要註意,先將粉倉內原有的碳粉盡可能地清理幹淨,以防不相容的碳粉混合產生打印底灰,並且要將廢粉倉內的廢粉倒掉,以免漏粉。

http://nnnn.xx.com/xx_NNNN_Detail/20080821/20080821165346_5.shtml
nnnn==news
xx==好菜  [已經改過。。無法進入]
NNNN==News

网友:
裝碳粉最好帶個口罩~對人體比較好~

楼主:
裝碳粉最好帶個口罩~對人體比較好~

這個可以畫個口罩。。。然後用Photoshop【貼上去】

【1】感光鼓鼓芯。。我好像拆過。。。那是好像是因為【印出來的紙。。雖然字體有印出來。。。但是背景一片黑】。。
清潔過後。。裝上去還是黑。。所以就放棄了》《

【2】碳粉也買過。。一罐要600
但是沒換過。。。機器就出現【1】的故障點了。。。列印出來有瑕疵》《

台北惜物網的。。【住台北的網友】有空大家可以標看看。。感覺壞的很厲害
都沒有人敢修laser printer

拍賣截止日 099.09.08 12:00:00
HP 型號 8150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27964
(已購置年限10年)

拍賣截止日099.09.13 12:00:00
Fujixerox  Phaser 7300N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27968
尚餘2支未開封之碳粉匣

影印機RICHO FT4015 故障機.作動正常.[印出紙張  全黑碳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07081481721#qn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裡面那個............人,是阿水本人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阿水......

网友:
阿水沒這麼帥(請發輕音)啦...

网友:
曾經問過修影印機的老闆,碳粉的微粒非常的細,一般的口罩根本無法完全阻擋,專門在吸碳粉的吸塵器,一台的價格要好幾萬,家用的吸塵器根本沒有用,所以…吃藥錢和碳粉錢,自已考慮一下吧!

网友:
以前就聽前輩說過,因為碳粉顆粒很細,吸進肺裡會有排不掉的狀況,
久了就變結核,跟礦工吸進粉塵的狀況很類似,為了身體健康,還是盡量少碰碳粉匣,
小弟頂多玩到加熱組,三合一碳粉匣,放棄,跟USER說那是消耗品,漏碳或刮傷請自行買新更換.

网友:
修碳粉匣?沒有專業的防護設備那真的是和自已過不去,畢竟碳錢有數生命愛顧!

楼主:
大陸:[硒鼓]《--》台灣叫做【碳粉匣】

標題:[硒鼓]再生圖解《--》應該改成【碳粉匣】再生圖解

ps:咱碰過水泥~  【水泥粉】【有兩千磅】與【五千磅】兩種。。。
【碳粉匣】的粉跟【五千磅】的水泥一樣。。
【人體肺部吸入會不舒服】最好不要輕易嘗試與  有碳粉大肆飛揚房間的動作出現《--》操作時~最好有抽風機  ^-^

ps:我半年前~有用機器DIY打牆壁【有超多的1斤到2斤的水泥粉 在我的周圍】只爲了做【4個插座嵌入牆壁中】><  ~【不吸入水泥粉】比較保險的距離~ 雙腿跪在地上【咱鼻子距離地面的距離】<-->差不多就是1公尺的距離^-^

网友C:
碳粉很會飛. 就算沒有風鼻孔還是會黑黑的
戴一般的口罩我覺得沒用. 有戴和沒戴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粉很會飛. 就算沒有風鼻孔還是會黑黑的
戴一般的口罩我覺得沒用. 有戴和沒戴是一樣的...

那要戴N95吧-_-

网友:
要戴高效率網啦~~HEPA

网友:
N95也會... 就連烤漆都擋不了了. 因為口罩沒辦法完全服貼在臉上
以前小弟在做塑膠射出時. 塑料在拌色粉時就是戴N95. 還刻意會用手壓緊口罩. 但鼻孔還是會變彩色的... 工業用色粉應該沒有比印表機碳粉細
HEPA倒是沒用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印出來會一片黑不見得是光鼓的問題.高壓接點斷裂或故障也會有同樣情形n_131|

楼主:
视频: HP彩色激光打印机加粉1600~2600
剛才竟然發現有【這個帖子  主角老師的視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4MjgyNj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