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除濕機壓縮機一問

楼主(2010-09-06):
聲寶除濕機壓縮機一問~~
請問各位大大..小第一台除濕機..感覺壓縮機不轉..
1.測得基板接壓縮機電壓110V沒問題(圖一)...接上壓縮機就自動關機..
2.壓縮機用電表量阻抗很低請問對嗎??
~~請問各位大大維修方向~~謝謝!!

滷雞蛋大大有發表一問(溫度感測器故障)我的量起來幾乎開路請問對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4%E6%BF%95%E6%A9%9F

网友A:
壓縮機旁的啟動器拆下來搖一搖,
有聲音即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旁的啟動器拆下來搖一搖,
有聲音即故障!

對照圖三壓縮機接頭有2個
PTC那個2個接頭測量起來相通
OCR那個搖起來好像有零件鬆脫的聲音是大大所指的啟動器故障嗎??若是這種零件取得容易嗎??
附上圖~~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照圖三壓縮機接頭有2個
PTC那個2個接頭測量起來相通
OCR那個搖起來好像有零件鬆脫的聲音是大大所指的啟動器故障嗎??若是這種零件取得容易嗎??
附上圖~~謝謝!! ...

滷大說的啟動器是PTC。若從壓縮機拆下的那兩孔測量有一低阻抗 應該就沒壞。
OCR測量應該也是短路。

1.測得基板接壓縮機電壓110V沒問題...接上壓縮機就自動關機..
你說的接上壓縮機就自動關機,是什麼意思???
整台機器無電源,還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大說的啟動器是PTC。若從壓縮機拆下的那兩孔測量有一低阻抗 應該就沒壞。
OCR測量應該也是短路。

1.測得基板接壓縮機電壓110V沒問題...接上壓縮機就自動關機..
你說的接上壓縮機就自動關機,是什麼意思???
整台 ...

大大~~又麻煩您教一下了..
我把壓縮機2條紅線拆掉(如圖一)開機後第一段風扇轉動.約30秒後有聽到繼電器跳開..此時量(圖一)接壓縮機端子有110V電壓..再來把壓縮機線插上整台就關機了...此時風扇立刻跳開沒運轉..圖一處110V也不見了..所以說應該是整台機器被關機了..請大大指點..謝謝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又麻煩您教一下了..
我把壓縮機2條紅線拆掉(如圖一)開機後第一段風扇轉動.約30秒後有聽到繼電器跳開..此時量(圖一)接壓縮機端子有110V電壓..再來把壓縮機線插上整台就關機了...此時風扇立刻跳開沒運轉..圖一 ...

壓縮機可能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可能故障了!

請問大大..如何單獨測試或測量壓縮機是否有故障..因為接上去就關機感覺怪怪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如何單獨測試或測量壓縮機是否有故障..因為接上去就關機感覺怪怪低~~謝謝!!

將啟動器及過載保護器裝回壓縮機,
那兩條聯接壓縮機的紅色線直接接市電試試!

若壓縮機會運轉即電路板故障,
若壓縮機不會運轉但是有電流聲建議去買一個啟動器換看看!
曾經遇到外觀完整搖一搖也沒有聲音的故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啟動器及過載保護器裝回壓縮機,
那兩條聯接壓縮機的紅色線直接接市電試試!

若壓縮機會運轉即電路板故障,
若壓縮機不會運轉但是有電流聲建議去買一個啟動器換看看!
曾經遇到外觀完整搖一搖也沒有聲音的故障品! ...

~~經滷雞蛋大大指點測試結果報告~~
~~按照大大指示..將壓縮機直接連接110V..壓縮機不但不會轉..呈現短路狀態..插座的保護開關馬上跳開..啟動器發熱....
~~請問這是壓縮機故障嗎??還是單純啟動器故障??....感謝指導!!

网友:
壓縮之上的3隻腳位,與壓縮機外殼,測量電阻值,如果是0那就買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滷雞蛋大大指點測試結果報告~~
~~按照大大指示..將壓縮機直接連接110V..壓縮機不但不會轉..呈現短路狀態..插座的保護開關馬上跳開..啟動器發熱....
~~請問這是壓縮機故障嗎??還是單純啟動器故障??....感謝指導! ...

看樣子像是壓縮機壞了.........
壓縮機短路了......

网友:
壞了,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像是壓縮機壞了.........
壓縮機短路了......

感謝大家絞盡腦汁的指導~~既然壓縮機掛了~那就資源回收吧!!謝謝大家!!

网友(2011-01-19):
我家除濕機壓縮機沒啟動 電表測基板風扇馬達插座有過電 測基板接壓縮機插座沒過電是那個零件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家除濕機壓縮機沒啟動 電表測基板風扇馬達插座有過電 測基板接壓縮機插座沒過電是那個零件壞了!
電源指示燈會亮嗎? 會亮: 表示有過電
水滿指示燈? 亮: 水滿先解決 沒亮:正常下一步
風扇會轉嗎? 會轉: 表示風扇正常 不轉:風扇可能卡住了(太久沒上油)內部的溫度保險絲過熱燒斷了,要更換!!
壓縮機有動作嗎? 沒有: 壓縮機控制如 溼度開關 剛啟動的定時開關還沒動作 或是壓縮機內部過載保護 或是啟動器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