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電腦中毒或其他問題 各位是如何解決

楼主(2010-09-06):
小弟 從自己電腦壞掉後 自己慢慢的學起來電腦硬體DIY等

也常常幫同學組電腦 或重灌 但是 每次遇到中毒或有異常

等情況 小弟都只能以重灌方式解決 漸漸的覺得 自己躊躇不前

希望有大大可以教教小弟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像是最近朋友電腦中毒 但是又要留照片 用隨身硬碟去複製起來

然後整個硬碟完整格式化解決 但是剩下隨身硬碟就不知道該如何

處理 若是去插上去 勢必又會中毒

請各位大大教教小弟 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解毒,又是另一層的技巧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66-1-1.html

隨身碟病毒並不難解!google大神找一下,會有收穫喔!

网友:
隨身跌的毒?
拿到LINUX上去看它。
你可以看到兩三支不會動的"標本"
任你玩弄。

网友:
電腦上裝好防軟體..
插上隨身碟前按住"shift"
這個動作是讓windows插上隨身碟後不去讀取它.
等到檔案總管出現"缷除式磁碟"馬上按右鍵去掃瞄..
就可以砍掉了..
kavo的話可以上網去抓專砍kavo的....
或是到我的網路上去抓...
http://shiuanlin.tw/download/kavo.rar

网友(2010-10-20):
用win xpe 光碟開機,先刪掉所有磁碟中的病毒,再作拷備和重灌即可.

网友(2010-12-03):
如果是常見的隨身碟病毒,您可以試試看 由ptt網友 所設計的 EFIX 此程式

教學網頁:[下載&教學] EFix 5.7.20101118.05 中文版 - 海芋小站

然後再去
重灌狂人: [下載] 10套免費防毒軟體 (免破解、免買序號 Free Antivirus) 選擇防毒軟體掃描

前輩們所說的XPE 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如果是手動解的話,弟會利用sreng 及 icesword 去研究解看看,

萬能小書僮

网友(2010-09-07):
電腦上裝好防軟體..
插上隨身碟前按住"shift"
這個動作是讓windows插上隨身碟後不去讀取它.
等到檔案總管出現"缷除式磁碟"馬上按右鍵去掃瞄..
就可以砍掉了..
kavo的話可以上網去抓專砍kavo的....
或是到我的網路上去抓...

弟記得有網友做過測試,好像按住SHIFT 並沒有辦法阻止autorun USB 病毒執行,

請更新XP/VISTA安全性修正,win7 好像已經拿掉卸除式裝置的autorun了:)

高登工作室:關閉隨身碟自動執行的微軟更新

网友(2011-03-12):
記得不管是誰的隨身碟,最好都養成一個習慣,就是插上隨身碟時,按住 shift 約5~10秒,讓他不要自動執行,然後在我的電腦的網址列那輸入隨身碟的代號,例 f:
千萬不要點2下開隨身碟,因為只要點2下,如果有病毒的話就馬上會執行。
進去後,先開啟顯示隱藏檔的設定,看一下有沒有 autorun.inf 的檔案,有的話就開 notepad.exe (記事本) 把autorun.inf 的檔拉進去,通常裡面會有一個位置,就是病毒執行的位置,跟著位置找到病毒把他刪掉,然後把autorun.inf 刪掉(通常如果有裝防毒的話,如果有掃到應該會自動幫你刪,但沒裝的就手動吧)。
但隨身碟可能不只有1支病毒,有的隨身碟病毒會把自已檔的圖式改成資料夾的圖式讓你誤以為是資料夾而誤點它,所以最好把顯示方式改成詳細資料,看一下,如果是資料夾的話,詳細資料的”大小”那邊是不會有資料的,而且類型會顯示成”檔案資料夾”而不是”應用程式”。而且檔案通常都不大,約100多k左右或更小。
當然病毒的種類太多了,所以可用的應用程式還是有可能已經被感染到,所以要執行前,最好還是都先掃一下。
這也算是我個人的經驗。

网友:
中毒首先要找出是哪隻病毒,才能對症下藥,但有些會破壞檔案的,個人是覺得重慣比較穩

WIN7 SP1以後  已經把AUTORUN功能預設取消了~

上網盡量別使用IE6等舊瀏覽器...  因為漏洞都沒補~

网友:
若按照你的情形,我列出我的作法

前提
找出可疑的檔案
找出可疑的"隱藏檔案"
挖一下資源回收筒

1.系統是乾淨的,把網路切斷,關閉系統還原(重新開關系統還原)
2.接上隨身碟,要中毒就讓它中吧!
3.關掉 explorer.exe,使用 cmd 鍵入 taskkill /f /m explorer.exe
4.開 regedit.msc 刪除相關的機碼
5.改屬性 attrib -a -s -h OOXX,改權限 cacls,刪檔案:使用 cmd 切換目錄,或是 qdir
6.叫回 explorer.exe 結束

网友:
用Linux Live CD開機,任何版本都行...我習慣用Knoppix....
插上隨身碟,掛載上去.....
沒見過有什麼病毒可以破壞"燒死"在光碟的檔案....
而且也沒遇過For Windows的病毒會破壞Linux系統.....
所以就給他大力的玩下去吧....

网友:
這個也不錯!可供參考.
轉貼:
http://gordon168.tw/?p=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