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關於電路板上的刮痕..

楼主(2010-09-07):
有些電路板由於 "保護" 不周, 難免有些刮痕, 實在可惜..

像附圖紅點處, 上面的保護都刮掉了, 可能久了銅箔會氧化, 而且容易 "秀豆"..

所以想請教一下大家都是怎麼處理的..

THKS..

网友:
cremaker大,有一種「防焊綠油」大陸有賣,
電子材料應該也有啦!
或我可能會用油性簽字筆塗一塗 ,
這樣也可以達到防氧化效果

网友:
用透明漆或漆筆塗上 ,不會再過錫爐只防氧化就可.

网友:
如果線路沒斷,就沒關係囉!
保護是用防焊漆,小弟我沒有,我都上錫保護。

楼主:
感謝大家的好方法.. 一併謝過..

受教了..

因為我手上有幾片主機板, 都有刮痕, 愛物惜物.. 真的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