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拆解VX2235-wm4及維修 有圖

楼主(2010-09-08):
初次發文 多多指教 用了三年的VX2235-wm4 已過保
在拆解 有先參考之前前輩的文章
照片是用手機拍的 包涵一下
拆拆拆 拆壞了卡榫
大概只有一兩個完整

重要的是裡面
d-sub 接頭端

電源端我分兩次照

這是爆漿嗎 外觀無裂痕

現在這台的狀況是 開機大概幾個小時 在最佳解析度1680*1050下 會突然無畫面 電源燈亮
在其他解析度下也是 除了1600*1200和1024*768正常 我有看過電容 應該都是沒有凸起的狀況

想請各位幫看看是什麼問題 還有我住台中 台中的網友可不可以介紹我哪邊修理比較好 謝謝

网友A:
無畫面時
拿手電筒照
看看有沒有很暗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畫面時
拿手電筒照
看看有沒有很暗的畫面

沒有耶

要重新按電源鈕 才恢復 不過又馬上黑掉

网友:
那麼n_015|
這台港都狼大2006時有買
看他有沒有高見
論壇主機剛遷
要等其他大大有空再幫您診斷了

网友:
在下買的是2235WM第一代,型號沒有-4,且已經脫手囉@@

若是電源燈亮卻無任何畫面,可能問題在AD上,不過有時手電筒要夠亮才照的到

先檢查P+I與AD上各元件有無明顯異常或是有過熱痕跡囉
白色是固定膠,可以不用理它

楼主:
畫面用手電筒照是完全沒東西
不過畫面下方 有時候會閃一條白線 又馬上不見

感謝兩位的意見

网友:
中部 維修 找我也可以  哈哈

网友:
解析度高的時候,信號處理的相關晶片,可能會有高溫問題,可以看看有空焊的問題,可以先補一補喔!

楼主:
謝謝各位~
如果有修好 我再來報告一下~

网友:
不知道能否把驅動版上的DVI電路補上去
不知道可以可以這樣做呢???
小弟也有一台VX2235WM-4
因為只有VX2235WM-5才有DVI
希望這樣改完VX2235WM-4也能支原DVI
不知大大有沒有這方面經驗呢???

网友:
除了補元件外,內部程序也必須要有DVI輸入機能,才可以正常動作。

网友:
恩恩
小弟了解了
感謝狼大講解

网友(2010-11-08):
版大..
您的螢幕問題跟我手上這台型號一樣.
問題也一樣...
在1024*768正常..但更高解析度之下.會有水波紋.且會暗屏.
電源燈是藍燈.暗屏之下有時有白線閃爍....
剛好我有同機型的螢幕.換過AD板後正常.
但是我想把壞的AD板修看看..不知要先注意哪些零件...
也許這是優派2235-4的通病.或許有前輩知道..

网友:
AD 板電容(紅點處)先拆下來測看看, 再把AD訊號座及訊號線清理過
接著送電量取DC/DC(右邊紅圈處) 是否有壓降, 若有即更換之.
EDID EEPROM(中間紅圈處) 重新補焊或是換新.

网友(2010-12-26):
各位好
我的同型號螢幕出現類似問題(過保沒多久)
在上網時畫面會突然變暗消失   電源燈亮著  需重開螢幕電源才會恢復
另外在調解析度畫面也會變暗消失 電源燈亮著  需重開螢幕電源才會恢復
在暗掉時偶爾還會有一條不是很亮的線閃過
送某網維修換過電容問題仍在
想請教問題出在哪?
值得修嗎?
台北是否有價格合理的推薦維修店家?

网友:
這台維修沒難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