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使power測試正常也會有電壓輸出不穏的現象,長見識了!!

楼主(2010-09-08):
昨天碰到一台電腦有延遲開機的問題(主板型號為P5GD1 PRO)按下電源要等約五十秒左右才會開機,而且是常常發生,有時卻又可以正常開機,本來當下覺得是power有問題,就test power 結果是正常的,後來又把開關接點重新焊過及主板上的焊點補焊過,可是問題依舊存在,好在有個朋友也在做這方面的,就打電話問他,才曉得"既使power測試正常也會有電壓輸出不穏的現象",現在想想似乎被我給完全忽略掉了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虧我還常常在摸power,真是令人汗顏
接著我就換了一顆正常的power去test 反覆test 過後並確認無誤後才明白到,問題的真正原因的確是如此,果然是經驗呢

网友:
的確,TESTER只能檢測有無過電,但無法檢測穩定性,必須要有更進階的方法才能檢測。

网友A:
我有一塊 K8NS 原本也是會延遲開機,但現在是不開機

更怪的是同一顆POWER   在我家都不開機     在別人家都可以開機

換過五顆 不同牌的全新POWER 來測試    都一樣,在我家都不開,在別人家都開機

网友:
那麼power絕對是好的.so主板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塊 K8NS 原本也是會延遲開機,但現在是不開機

更怪的是同一顆POWER   在我家都不開機     在別人家都可以開機

換過五顆 不同牌的全新POWER 來測試    都一樣,在我家都不開,在別人家都開機 ...

測量一下插座的電壓,會不會是你的交流電源電壓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電有測試過     足110V

家中所有主機板全部都可正常開機          唯獨  K8NS  不過電

网友:
被詛咒的主機板,可能是之前是某位宅男的吧^^

网友:
有時候電容外表好好的其實已經接近短路喔~~~甚至快要沒有容值了~~~
我有遇過一台電腦~~~開機時好時壞~~~並且會有開機延遲時間~~~
最好的方法~~~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容全部拆下來利用電容錶量過是否正常~~~~
但是最好一個一個拆~~~不然會忘記要放在哪去喔~~~
電容的容值有問題的話~~~也會造成電壓的不穩定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POWER 測是僅供參考電壓值 不代表他依定是好的
簡單來說 換上去可以開機 正常就是好的 VV 了ㄇ POWER 常出現供電不穩
原因 功率晶體老化  電容老化 爆獎 禿起

网友(2011-01-03):
看來電容很難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