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905電源一閃即逝維修

楼主(2010-09-08):
同事親戚的,上電後按開關電源燈一閃即逝,螢幕完全無反應

拆開後目視P+I板2顆1000UF/16V彭龜,其他無異狀,2顆1000UF/16V更換後正常工作,順便補焊P+I板所有焊點,熱機1HR無異狀交件

詭異的是電容更換前上電,P+I板輸出該有的5V,3.3V都有,為何這2顆換了就正常

電路板

電路板

紅圈為彭龜電容

紅圈為彭龜電容

1,4腳間3V

1,4腳間3V

4,7腳間5V

4,7腳間5V

4,11腳間3.3V

4,11腳間3.3V

電容換好了

電容換好了

試機中

試機中

网友:
因為BENQ的電源迴路只吃5V回授信號,背光高壓電路電源會隨5V負載量變動,這兩顆1000uF 16V電容是5V輸出電容,失效後會使5V輸出異常,相對影響背光電路電源電壓,所以背光會一閃即逝。
如果在換電容前,有測量背光電路電源保險絲端電壓的話,就可以觀察出端倪~

楼主:
多謝狼大指導,不過這台T905一亮就滅的是電源燈,背光啥反應都沒有,5V 3.3V按下電源開關後也沒有變動,2顆彭龜電容上電容表1顆1022U 1顆490U而且沒有短路

小弟初步診斷是掛AD板,也跟業主溝通過,萬一換電容沒改善要換AD,提出這個病例是希望集思廣益,找出造成這個反應的真正原因

网友:
這片最好一併檢查其他電容有無問題,尤其是一次側電容很容易發生無容值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