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教修東元電視的師父們(已解決.)

楼主(2010-09-08):
小弟從朋友哪.拿了一台東元TC-2903CM---因為壞了朋友想丟-我拿來加減學學
上電後.故障情況是-不開機----水平晶體擊穿.換了一個上去 -可以開機了
不過卻有另外的情況----在此想請教各位老師父----
這台目前情況是 可開機.沒影像.沒聲音.用AV端輸入也是同樣沒影像.沒聲音.
按目錄進入-OSD調整畫面是正常的--所有項目都可調-
像這種情況-是否為-AN5160NK-這顆電視IC 已損壞--

這是接上天線.RF有節目第20台的狀況

這是接上天線.RF有節目第20台的狀況

這是切到 無節目的 第99台雪花

這是切到 無節目的 第99台雪花

這是接上AV端的畫面

這是接上AV端的畫面

這是無接AV端的正常黑畫面

這是無接AV端的正常黑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情況是 可開機.沒影像.沒聲音.用AV端輸入也是同樣沒影像.沒聲音.
按目錄進入-OSD調整畫面是正常的--所有項目都可調-

你從AV輸入端開始照著線路找看看,有一顆AV輸入切換IC(編號多少一時忘記了),你量測看看那IC周邊的元件還有IC本身有沒有問題.
你那台電視的狀況是因為AV切換電路出問題,蠻大的機率是那顆切換IC已經死掉了.

网友:
AN5160NK是主解調IC,用途為輸出控制所有電視的包括水平垂直和色解調信號.
那顆IC極少出問題,如果出問題會有可能造成以下故障:
1.完全不開機
或是
2.可開機,但畫面顏色不正常.
這是以前我所遇過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從AV輸入端開始照著線路找看看,有一顆AV輸入切換IC(編號多少一時忘記了),你量測看看那IC周邊的元件還有IC本身有沒有問題.
你那台電視的狀況是因為AV切換電路出問題,蠻大的機率是那顆切換IC已經死掉了. ...

恩.謝謝你的幫忙 .在調皆器旁有2個IC  分別是AN5352N .跟HCF4053BE.--我上網查了資料
因為都寫英文 -有點看不懂 --AN5352N 應該是影像與色彩.
請問是哪一個..謝謝

网友:
你有無先檢查 有無g2 習慣上先測g2  或檢查燈絲有無亮

网友A:
HCF4053BE就是AV控制IC.
http://www.whjdwx.com/datum/molectron/051G2V32010.html
上列網頁為此顆IC的各接腳相關電壓量測數據.
請參考其表二及表三,那是將其拿來作AV控制時該有的數據.
量測時請特別注意第16腳有無9V電源電壓.
AN5352N是色彩信號輸出IC,作用為輸出色彩信號給映像管電路將其放大之後透過電子槍成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那台的問題是"OSD(顯示頻道音量調整控制等)會顯示但AV TV出不了聲影"
G2和燈絲是正常的(所以OSD會顯示),所以我才沒叫他查.
剛剛2樓部分引用錯誤,我回去改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F4053BE就是AV控制IC.
http://www.whjdwx.com/datum/molectron/051G2V32010.html
上列網頁為此顆IC的各接腳相關電壓量測數據.
請參考其表二及表三,那是將其拿來作AV控制時該有的數據.
量測時請特別注意第16腳有無9 ...

謝謝你.
我是個上班族 .下班空閒才會去研究.有了你這些指導我慢慢來查.有問題在請教你
最早我都修CRT電腦螢幕居多 .對電視也只會修-不開機狀況.
最近閒來無事.又開始想研究學習.
最重要的還是得尋找願意幫忙的.網路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別客氣.
電視部分我比較會修CRT,
LCD部分我只會一些比較軟的狀況而已.
有啥問題可以提出來,再研究研究.

楼主:
小國兄..
請教一下.2個IC 我都量過 .各腳電壓 都屬正常.
在我子細看畫面.當拔除天線(有線電視).跟接上..他是有變化的
拔除時是正常的一般無節目訊號雪花......接上則是類式訊號不夠強的雪花跳動
AV方面 .接上端子.與拔除.也是有變化.--拔除時是一班正常沒輸入的黑畫面
---接上端子 是類式-彩色的雪花跳動.
--在目錄 OSD畫面上 -他不是禁止的畫面-也是會跳動-有點感覺是垂直跳動
-有懷疑垂直IC-LA7838 與附近零件..今天換了LA7838-與電容-(電容等都是好的)也都換掉
結果還是一樣
請教一下 -這跟中周 有沒有關聯 -我還沒去調中周 以及跟記憶IC-24WC02P-有沒有關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不是中周問題,AV輸入與中周問題是完全無關的.
記憶IC與其無關,那顆故障會不開機.
那也不是垂直問題,在無信號狀況下OSD會稍許跳動那是正常的.
你還是試試看檢查HCF4053BE週邊零件有無損壞.
如果沒有,把HCF4053BE直接換掉.
這種狀況應該是要掛示波器測量HCF4053BE的各組輸入端與總輸出端才能馬上看出來,沒示波器就只能用笨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國兄..
請教一下.2個IC 我都量過 .各腳電壓 都屬正常.

電壓正常是一回事,但是它是輸出怎樣的信號那又是一回事了.
量測HCF4053BE的正規方式應是要掛示波器測量輸入端與輸出端波型看有無相同,不相同的話那就是IC輸出端相關小零件或是IC本身掛掉.
如果沒示波器,就先用笨方法量測IC週邊零件看看吧.如果確定小零件沒問題,那就是IC死了.

网友E:
4053的切換電壓有變化嗎?如果有還是用示波器量依下輸出,千萬不要亂動中週,應該先把AV修出來,AV有聲音嗎?

楼主:
今天檢測結果....說明如下.---由於儀器設備有限 .只能用笨方法做....
此機後方 有1組外接喇叭輸出端.我利用這2個左右喇叭輸出接到電腦螢幕喇叭輸入.
斷開音源IC -AN5265--第2角輸入---此機左右聲道各1個IC--分別都斷開2腳-與1腳電源輸入
在HCF4053BE--腳位上配置為
1腳-AV左聲道-----
2腳-TV左聲道---------15腳左聲道輸出
3腳-AV右聲道-----
5腳-TV右聲道---------4腳右聲道輸出
13腳-AV影像-----
12腳-TV影像------14腳影像輸出
將外接喇叭R . L 2線直接焊在1腳..與3腳 -----聲音是正常
                                           焊在15腳 與4腳-----切換遙控器AV / TV  聲音也是可以正常
影像上.扔究為有彩色的雪花畫面--完全沒人物或物體顯像.只有雪花
利用AV線一端焊接13腳.一端接往另一台電視(稱為B電視)的AV輸入----B電視影像正常  --本機扔究為有彩色的雪花畫面
                                                       接14腳-----B電視影像可看 但偏暗很多

外接喇叭R . L 2線直接焊在 2腳.5腳 的來源端---已斷開與IC-4053 的2腳 5腳  J72與J67 導線
這時的聲音是有節目的 斷斷續續 聲-----到此是否表示 TV 來源出現問題
延線路跑線---是接到-雙語基版上..
目前判斷問題是出在-HCF4053BE--之後的電路上
現在已把HCF4053BE 整個拔除---將V . R. L  3線 直接與 來源用導線短路 --情形還是一樣
補充依下-外接喇叭R . L 2線--是由一個小基版上的2線 -而不是直接輸出的2線--當沒上電沒12V 小基版不動作

网友E:
先確認一下AN5160NK第19腳5V第34腳5V第43腳9V如果正常的話,換顆AN5160NK試試看吧!這顆IC好像很少壞,可是據你描述,你的水平有燒過,所以.........試試看吧!祝你好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檢測結果....說明如下.---由於儀器設備有限 .只能用笨方法做....
此機後方 有1組外接喇叭輸出端.我利用這2個左右喇叭輸出接到電腦螢幕喇叭輸入.
斷開音源IC -AN5265--第2角輸入---此機左右聲道各1個IC--分別都斷 ...

" 把HCF4053BE 整個拔除---將V . R. L  3線 直接與 來源用導線短路 --情形還是一樣 "
你將輸入與輸出信號直接短路同時,有確認過當時電視是設定在TV或AV狀態嗎?
會不會你電視設在AV但是確把TV線路短路了?或者將AV與TV線路同時短路(只能擇一)
我也覺得是AV切換線路有問題,沒有示波器的情況下用跨接的方式也是好方法,但對線路必須夠了解,”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把HCF4053BE 整個拔除---將V . R. L  3線 直接與 來源用導線短路 --情形還是一樣 "
你將輸入與輸出信號直接短路同時,有確認過當時電視是設定在TV或AV狀態嗎?
會不會你電視設在AV但是確把TV線路短路了?或者將AV與T ...

感謝你的提醒.這點我是不會搞錯的
本身學過自動控製設計配線 對於A接點B接點方面並不陌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確認一下AN5160NK第19腳5V第34腳5V第43腳9V如果正常的話,換顆AN5160NK試試看吧!這顆IC好像很少壞,可是據你描述,你的水平有燒過,所以.........試試看吧!祝你好運! ...

手邊沒有AN5160NK這顆IC 可換.有去看過文星 他也停了 .我看這台要先放一旁
待哪一天 有拿到其他電視 在做下去了
感謝各位的幫忙..謝

网友E:
我這裡有殺肉的AN5160NK根4053這兩顆,你要是有興趣過來拿吧,我住沙鹿,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這裡有殺肉的AN5160NK根4053這兩顆,你要是有興趣過來拿吧,我住沙鹿,免費的,

阿勒..........會不會太好了..我會拍謝..
哪就不客氣了 .請你喝飲料..
如何聯絡 ..

网友:
AN5160的9.19.34.43這四支腳是供電腳
先查查這四腳的電壓有無異常(照阿六大所提供的數據資料試試看)
如果你確定4053直接PASS掉還是異常,那就是5160週邊的問題了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5/1/AN5160NK.shtml
這一網頁有5160的DATASHEET,你參考看看.
照你這台電視的故障狀況看來,有可能是水平垂直同步異常.
相關部分你查查看5160的10.11.12.14各腳延伸出去的元件有無損壞
尤其是第11腳.我印象裡有修過一台,是11腳延伸出去有一顆小電晶體故障造成類似狀況.

楼主:
AN5160NK--9.19.34.43四腳電壓別是9腳----6.0V......19腳與34腳同4.9V.........43腳---8.8V
網頁資料 我有看過 電壓除了沒9腳電壓參考  其餘3腳都輔合  9腳電壓6V 對嗎
10 . 11. 12. 14.  我再找找
網頁資料我早已有看過---只是名詞-小弟初淺 看不懂..
另外..如你所提.水平垂直不同步..會連帶聲音斷斷續續的現象發生嗎
請指教..謝

网友:
第9腳電壓6伏是正常的.
垂直水平同步問題會連帶造成聲音斷續甚或無聲.

网友:
有些機器複合影像信號出問題會通知系統做靜音或藍背景的動作,要看機器的設計吧,小國兄應該是同行的,以後可以多交換心得.

网友:
lyyautos大大,我這些殺肉的零件也是朋友給我的,也是免費的,讓你請杯飲料就可以了,順便技術交流依下,我以前也修過三隻鳥的電腦螢幕,修了三年,現在很少修這種大頭螢幕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ㄎㄎ,我是還好啦.
不瞞您說我之前曾在東元維修廠待過,那是在東元家電事業部還是在北縣五股工業區的時代.
那時也是CRT的輝煌時代,除了東元本身自產機種外,也修過不少當時其代理NEC(很多人或許不知道之前還有NEC的電視),以及由國際,聲寶,LG(當時叫GOLDSTAR"狗屎蛋")以及JVC在台代工廠(哪家我忘了)OEM掛東元MARK銷售的CRT電視機.我還記得那時全平面機種剛問世沒多久,一台廣告價39900,現在這價錢都可以買52吋的LCD了(白牌機 )= =.

楼主:
大頭螢幕.現在幾乎已經沒人要了.中古液晶1.2千買的到.CRT用到壞掉.除非自己會修
不然要送修的費用..還不如去買中古液晶...
還記的去年 我家3台電腦都用.CRT.現在都換了液晶...因為我都收到軟的修.也只會修軟的

楼主:
回27#
目前還在努力研究當中..

楼主:
檢查至目前..看來是AN5160NK-出問題
從10  11  12   14   腳延伸出去的 電晶體  電容 電阻 焊下檢測 都沒損壞
電晶體 多是C1815 只有1個是A1015  -到時會全部換新品 上去
白天要上班.今天暫時不搞嚕...

网友:
在下今天遇到一台東元20吋的電視,有OSD,TV跟AV都無聲音無影像,很巧合,兇手就是4053,阿原兄我的運氣還不錯吧,說不定你這台也是4053,說真的用示波器一量就水落石出了,省很多時間,加油了阿原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東元之前的機器
20吋以及26.29的部分機型(相同點是電源用TEA2262)因4053死掉造成全無聲影的機率算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3的切換電壓有變化嗎?如果有還是用示波器量依下輸出,千萬不要亂動中週,應該先把AV修出來,AV有聲音嗎?

差點忘了..
當初4053還沒拔除前.量4053的9.10.11腳--這3腳電壓.隨著切換AV/TV  是有變化
在互相切換下是0.01  跟 6V還8V(當時沒紀錄忘了)

楼主:
阿六兄.
聽你怎麼一說...該不會我的運氣也會很好.是壞4053
偏偏我運氣.就這麼差..壞5160
哈...

网友:
flyingdance兄,東元機器使用an5160nk的機器中周電容是外加的,在下還沒碰過壞掉的,新一點的機種使用ta1268n中周就會壞,小國兄應該知道的,使用an5160nk的機種頻飄真的很頭痛,在下遇過aft的陶瓷電容漏電,還有影像信號放大級的晶體漏電,還有4066的b+的電感,還有通往microcon系統的信號撿知電阻要修正,但最後還是有一些頻飄的機器沒辦法結案,想請問一下小國兄,東元機器頻飄要從哪裡著手比較好呢?

楼主:
阿六兄.
換上你送的4053  5160  結果還是依樣  這............
看來我必須 真的一個一個小零件 都拆下來 查 或換了
畢竟 這台是 研究用的 ..想送修 .也許我會放棄...
為什呢...CRT 電視到處都有..且現在 液晶 快普遍化..
有點想改專攻液晶嚕.......
這台 也許先放一旁...哪一天有撿到 東元的 在相互檢測...
很感謝 ..小國 ..阿六的指導幫忙 ..到目前又學到了一些技術..
滿足了.哈哈..
有時間 我補上照片 讓各位橋橋...因為還不懂要怎貼圖..努力中

楼主:
補上 照片嚕...原來貼圖 不難..是我自己想混了..ㄎㄎ

网友:
依圖看來那確實是水平同步信號問題.
依我之前所述,還是針對5160的10.11.12.14這幾腳的零件檢查看看.
尤其是電晶體,有時晶體故障不一定是全短路,而是"漏電".
把電表歐姆檔打到X1檔再量量看,如果不該通的地方還會有些許導通,那就是故障了.
這種狀況用歐姆檔打到X10以上量程是量不出來的.
電解電容部份也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使用5160做主解調的機種發生頻漂的機會極少.
以前處理過幾台........換中周了事.

楼主:
小國兄.

水平同步信號問題.. 哪表示我換下來的2個IC 4053 跟5160 都是好的了嗎..
是的話..有控 我該還 阿六兄 送的 IC
我懷疑 這台朋友 有送修過 且被動過中周
是否換了中周 能解
因為 10.11.12.14 腳 電晶體 我都換新(陶瓷電容與電阻沒換-只在線測)

网友E:
小原兄你的503振盪器跟原來的一樣嗎?振盪器上面503的後面應該有打個F多少,最好能夠換個一樣的

网友:
有需要拆機零件者可po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原兄你的503振盪器跟原來的一樣嗎?振盪器上面503的後面應該有打個F多少,最好能夠換個一樣的

這個我沒去注意..這有差別嗎 我換過幾台東芝29吋的 沒事捏

网友:
個人經驗 pcb 上仔細看看有假銲的先補銲試試..或許故障就解決了...

网友(2011-09-26):
不知道有沒有梳型濾波器 可以換看

楼主:
由於工作上的關西沒空嫌時間--這幾天有空了-搬出放在一旁的這台故障電視-
先回顧此帖-想到阿六兄提到的503晶振-於是在找一顆換上..終於解決了沒影像問題
但卻變成.黑白畫面.與左右內縮.聲音正常.在看到阿國兄提到 AN5160NK故障的話.會
可開機但畫面不正常.於是再換回 本機原來的哪顆AN5160NK--終於也解決了畫面黑白的問題
而左右內縮.--在主板旁邊有個小板-仔細檢查-原來是c5248這顆晶體3腳 有裂痕-加強補焊-
----------終於完修------感謝所有回覆幫忙的朋友---感激在感激..
----早聽阿六兄的-把503 再換一顆的話-也許不用繞了一大圈-----真是白忙一場-哈哈
ps..阿六兄..你送我的AN5160NK-跟你報告一下--他是壞的喔--會畫面黑白---還是在換此ic
後還需要設定什麼..我是不會啦..也許有可能是好的吧--謝謝你的幫忙 就是了..ㄏ

网友J:
真佩服您,放一年的機器還有動力拿出來修.

也恭喜您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佩服您,放一年的機器還有動力拿出來修.

也恭喜您完修.

ㄏㄏ.一有空檔了.就會想是該整理整理家裡的一堆雜物..不行就資源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