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牌液晶電視Panasonic TC-32MPJ 遭雷擊維修

楼主(2010-09-08):
故障情形為無電源
電源板
電源版位置圖
開始通電後檢查450V/180UF電壓約為148V........正常。
按下電源開啟後發現2SK2843沒有PWM震盪訊號出現,往前端電源開關查到經過光耦合後到2907A沒有輸出(E腳15V輸入B腳光耦合接地C腳沒輸出)二話不說馬上換了,結果C腳正常輸出約14V但是PWM還是沒有出來,繼續查後發現下圖紅框處零件也壞了又換了。
結果2SK2843還是沒有訊號,再往下查發現L6598D 12腳還是沒有電壓(VCC腳),這時先將2SK2843拆下(擔心通電後PWM輸出不正常時會燒壞一堆零件),拆下後測量兩個2SK2843也已陣亡,不管了先檢查L6598D電源先結果又壞了L6598D、78L05、0.1UF貼片。
更換完成後再通電L6598D電源有了,PWM有輸出了,換上2SK2843可以了.......
按部就班慢慢查還是可以的。

网友:
挖0...大大對線路的跑法很清楚''
佩服佩服

网友:
感謝chlu大您分享這麼棒的維修經驗!
對於線路的掌握,瞭若指掌,思路清晰。

网友:
......神阿~~~~我都修不好的東西~~~你居然修起來了.......

网友:
利害 ~..壞超多東西的 ~...........
這台還真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順大妳太客氣了,這對你來說只是小玩意兒已,小弟才真的要和你多學習才是......

网友:
這個維修經驗多謝版大的分享看完覺的你跑線路超強

网友:
樓主修電源很熟練,高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大妳太客氣了,這對你來說只是小玩意兒已,小弟才真的要和你多學習才是......

我真的修不好...已經被我報廢4塊液晶電視用的電源板了...
都直接改公用的電源板....線路在查下去會被客戶罵.....
(威~~我電視到底好了沒..都沒電視可以看..很無聊耶........)

网友:
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學習的對象

楼主:
媽咪論壇上高手雲集我不過是一個小角色各位都太客氣了,放上來只是想讓沒經驗又想學的人當參考資料而已,各位大大看看就好別見笑了有錯還請指正教導,畢竟我真的不會寫出讓人一下就能看得懂的文章還請見諒。
順興大、、、老頭先在此祝福你婚姻快樂美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媽咪論壇上高手雲集我不過是一個小角色各位都太客氣了,放上來只是想讓沒經驗又想學的人當參考資料而已,各位大大看看就好別見笑了有錯還請指正教導,畢竟我真的不會寫出讓人一下就能看得懂的文章還請見諒。
順興大、、、 ...

......你改過內容了???我記得我有看到..老頭一個???我看錯了嗎?????

我發的文章大家看的津津有味...應該也是看不懂居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過內容了???我記得我有看到..老頭一個???我看錯了嗎?????

我已經結婚快25年了、與您比起來(尚未完成婚姻)只能自稱老頭了、快加油生個胖小孩不然我兒子結婚後我又變成老人了、真是歲月不饒人啊、我也感覺我還年輕還有好多未完成的夢、

网友C:
整個給人的感覺,就是有一股的超強的氣勢,錯不了的,這是內功深厚的高手
chlu大大行雲流水般的手法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呢
到了後段處理那些SMD,是要一一請下來量嗎

网友:
chlu大大恭喜完修n_116|
換我修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修好(剛好遇到軟的)
不然可能都變拆零件了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個給人的感覺,就是有一股的超強的氣勢,錯不了的,這是內功深厚的高手
chlu大大行雲流水般的手法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呢
到了後段處理那些SMD,是要一一請下來量嗎 ...

檢查時間約20分鐘,買零件等候一天(L6598D),其他的都找代用品
SMD那幾顆不用拆下測量,通電後用示波器看,應該有輸出或訊號的(例如2907A、PNP晶體E腳輸入15V、B腳電壓下降但是C腳沒有電壓輸出<C腳對地沒有短路>,那就可以確定2907A壞了),其他像二極體陽極有14V陰極卻0V(二集體斷開)了,電阻的話22歐姆(14V到電阻---給L6598D電源一端有電一端沒電)如此類推,不過2SK2843這種電晶體或FET我會拆下測量(用電源供應器電流調小加上順向偏壓看看電源供應器電流表就會知道有沒有動作)。
另外我也還在繼續向各位大大學習中,並不是甚麼高手我可擔當不起、、、大家共同研究倒是真的。

网友:
真是精彩啊!!

電路這樣一路跑下來,讓電這樣一路通上去。
(「電源供應器電流調小」,我電流供應器怎麼使用還得多學學,省得壞了其他地方)

网友:
真是專業級的水準
遇到這樣的故障
我可能會直接換電源板

网友:
chlu大大真是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又有熊出沒............
阿..是高手才對
又有得學習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專業級的維修流程
何時我才有這樣的功力

网友D:
 又一位可以學習的高手出現
請大大有機會多發維修實例給粗工小弟學習學習n_148|

网友:
重點出現了!

SMD那幾顆不用拆下測量,通電後用示波器看,應該有輸出或訊號的(例如2907A、PNP晶體E腳輸入15V、B腳電壓下降但是C腳沒有電壓輸出<C腳對地沒有短路>,那就可以確定2907A壞了),其他像二極體陽極有14V陰極卻0V(二集體斷開)了,電阻的話22歐姆(14V到電阻---給L6598D電源一端有電一端沒電)如此類推,不過2SK2843這種電晶體或FET我會拆下測量(用電源供應器電流調小加上順向偏壓看看電源供應器電流表就會知道有沒有動作)。

當然是先要有基本功後,了解元件的特性,示波器是好工具,可以減少猜測,增加完修功力.
再加上應用電源供應器調電壓檢測電流就更方便了.

网友:
大大太恐怖了,這麼專業的維修老師傅級的了,可否多發些實例教教我們這些後輩呢?
感恩了!!

网友:
沒有一定的實力是修不好的

chlu大真的太專業了,我們還要向您學習才是!

有些SMD晶體上面都打編號,我都不知道它是哪一種零件,只能找一樣的用比對了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chlu大,您可要多發些實例啊,
雖然小弟我看的「 霧煞煞」啦
總之~就是讚啦

网友:
謝版大的分享看完覺的你跑線路超強

网友:
好神的查線功力,由衷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位可以學習的高手出現
請大大有機會多發維修實例給粗工小弟學習學習n_148|

粗工大見笑了,常常看見粗大發表之文章、、只有兩個字(夠強)在下無法與您比,但願能多向您學習才是。

网友:
偶終於想起來了,偶終於想起來了
這個感覺跟一部電影的台詞很像
嚦咕嚦咕新年財
我從來没見過一個人打牌,打得他那樣出神入化!

网友:
雷擊機是最難修理的機器了
在CRT時代,曾經修過一台雷擊機,換掉三顆IC,TUNER,3還是4顆電晶體,再加上銅箔修補(那台的CRT基板已經打到線路銅箔翹起來,還好上天保佑沒把映像管打死),花了整整十個工時才完修.
那還只是單面板,沒有SMD元件,修時還攤開線路圖找了老半天.如果是LCD...痾...我可能直接跟顧客講,要修的話就換公板吧.XD

网友:
不簡單~~經驗的累積~~不是我們這一些初學者~~可以體會的~~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chlu大您真厲害,還請多多發表維修實例!

网友:
chlu大我可以說你是神嗎~~~

网友:
很利害的修法,沒有一定功力的人一定沒有辦法的啦....

网友(2011-06-29):
獲益良多
~~~讚~~~
圖文並茂,每個步驟也都解釋的很清楚....

网友:
看完又學了好幾招,但是還要把各元件的基本原理了解一下。謝謝分享

网友:
好厲害的大師..
我只會換公板.
遇雷擊真的傻眼的份..

网友(2011-09-07):
厲害~真ㄉ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真是專業級的!!不過還真是要有零件備品及最重要的耐心....

网友:
高手雲集!是練功好的學習地方!3q!

网友E(2011-10-07):
版大您好: 就此電源版請教,可以脫機上電檢測?實務該如何做?如無示波器又該如何量測試點呢?
              沒經驗又想學的人,求教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您好: 就此電源版請教,可以脫機上電檢測?實務該如何做?如無示波器又該如何量測試點呢?

1.用電源線(舊的)直接焊上AC店源輸入端,送電。(要小心不要被電到)
2.用電錶測量各端應有的電壓(要有基本概念判斷各端點正常電壓應該大約值,並且一定不能短路到測試點旁的電路,否則後果、、、)

一般沒電源還不需要用到示波器,除非PWM訊號,若沒基礎概念或電路分析能力還請多學習後再試

网友E:
感謝版大回應!!
                    請問該如何啟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版大回應!!
                    請問該如何啟動電源?

最好將您的電源板拍照,將你的問題詳述另發新帖相信痞酷會有人幫你分析問題點及測試方式、、、

网友E:
版大您好: 因我有一塊電源也是  國際牌液晶電視Panasonic TC-32MPJ ,所以才在這裡請教!!
         我因只有電源版,所以想要量各端電壓,但只有5v電壓,不知如何啟動電源!!

网友:
只有二個字:"厲害"->"高手"->"汗顏"->"慚愧"->"努力"->"學習"->"蛻變"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您好: 因我有一塊電源也是  國際牌液晶電視Panasonic TC-32MPJ ,所以才在這裡請教!!
         我因只有 ...

記得我修這一台時,情況也是有5V啟動訊號24V出不來、、、情況類似
啟動電源或許您可以接上按鍵板,依照此機維修方式檢查下去或許會有答案(我發此帖時也依照電路結構按部就班一路檢查下去,並將電路以啟動電路按照檢查順序依序往下查,將有問題之零件更換後在往下查,若您的機器並不是遭雷擊而故障或許故障的零件只是此帖中的單一零件而已),請依照此帖應該先檢查按下電源開啟後發現2SK2843沒有PWM震盪訊號出現---開始往下查、、、記得按照檢查順序不然會搞混方向。
給你加油、、、

网友F:
感謝chlu大大您分享這麼棒的維修經驗!
SMD 0.1UF貼片電容,貼片零件上沒有標示容量,
是否有電源板的線路圖可以分享,
讓大家有學習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chlu大大您分享這麼棒的維修經驗!
SMD 0.1UF貼片電容,貼片零件上沒有標示容量,
是否有電源板的線路圖 ...

很抱歉喔,我並沒有任何電路圖,不管是電視、電腦、、、等都沒有。
其實以二十幾年維修經驗就算沒有過電路圖,判斷故障點並不困難,不需要靠電路圖反而會影響判斷方式---以我個人而言。
先學會電路分析能力,再判斷可能故障範圍,再判斷可能故障零件---不難的,真的不需依靠電路圖---沒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