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3070 油畫 色階GAMMA不對 [已解決]

楼主(2010-09-08):
BENQ 3070 油畫 色階GAMMA不對,求助

panel 是V296W1-L14

目前先量測面板上的T-CON
5V 輸入是正確的
VGL = -5.34V
VDA = 13.42V
VGH = 19.92V
感覺上T-CON是好的

VDA = 13.42V的電容也換過了
還是GAMMA不對,顏色有綠邊突出,或膚色時有綠色色塊

請問還要查那邊
還是T-CON  24LC128有問題??
此24LC128要先燒資料嗎??

還是應該查 AD主板??
且要查那邊??

請幫忙

以下兩段LCD故障畫面 影片

http://www.wretch.cc/video/gem16 ... 725034&o=time_d&p=1

http://www.wretch.cc/video/gem16 ... 725035&o=time_d&p=0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楼主:
圖請參考我上傳之照片

圖  請參考我上傳之照片
thanks!!

网友:
gem1216大,你先試一下ost選單顏色是否正常?
不知是不是線的問題?

网友:
AD板到T-CON的線跟排阻查看,也用VGA測試色階是否正確,如OSD也正確那就查VIDEO部分,IC,排阻

网友:
建議先將訊號連接排線及端子先清潔乾淨
開機後可以用手去壓壓看排線端子和IC、BGA等相關零件看螢幕變化或許你會找出原因的

网友:
買ㄍ公版來點看看....感覺在ad板上

楼主:
昨日檢查 "AD板到T-CON的線" 是正常的
重焊過t-con板輸入30PIN CONNECTOR及相關電阻
狀況仍是一樣 ,色階不正確

T-CON其它 排阻 電阻 電容 待查

測試圖1

故障時畫面1
部份色階不正確

測試圖2

故障時畫面2
原本只有灰階 ,但變得部份偏綠色

測試圖3

故障時畫面3
色階不正確

測試圖4

故障時畫面4
原本只有灰階 ,但變得部份偏綠色與藍色 更嚴重了

左邊雜訊嚴重 ,右邊似正常

T-CON其它 排阻 電阻 電容 待查
感謝大家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色階圖 已補上, 查錯中,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幫忙,已試過,但仍有故障
繼續偵錯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幫忙,已詢價AD板.
目前考慮想辦法,借示波器來除錯;
也沒有熱風槍,來吹主板零件,
如有此兩工具,相信進度會加快

最後仍沒進展,則會買AD板或T-CON回來

网友:
T-CON的VREF以及GAMMA電壓對嗎?

网友:
VGL = -5.34V  通常為-5.3~-6.3V
VGH = 19.92V  通常為18~~27V
這電壓 感覺沒啥問題...
有VDA電壓嗎?? 它電壓為GAMMA的基準..GAMMA電壓以它為基準逐漸遞減

若要知道GAMMA正確嗎把VGNA1 .VGMA2.....的電壓都量出來吧

你右邊測量的DC-DC IC電壓輸出為1.65~1.67 跳動?? 這顆是5V轉1.8V的嗎??? 如果是  感覺好像有點落差唷

順便測量一下時序控晶片產生的控制信號 (POL.OE.TP1.STH.STH-R.STV.STV-R.CKV.VSCM 是否正常)

小弟之前看書看到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但目前 手上只有40吋  奇美.AUO及LG  T-CON的電壓數據

网友:
順代一提  有的VDA  電壓 版子上會標誌  AVDD...

幫確認一下你右邊DC-DC IC是不是確定是轉1.8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幫忙
VDA = 13.42V ( 原誤值為VGA)
它有接到五顆HX8904的電源輸入
此電壓判斷應是GAMMA主要來源電壓

右邊那顆是MOS(UP2 LL3303(IOR)),不是DC-DC(LDO),是3629AV電源的一部份
應該是沒有問題

有空會檢查GAMMA 分壓電阻,及GM0,(VGMA0),GM1(VGMA1) .GM2(VGMA2).....,及控制信號...

以下引用大陸 袁亞文 資料(如侵權請告知,隨即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幫忙
GAMMA電壓是 VDA 嗎??
VDA = 13.42V ( 原誤值為VGA)
它有接到五顆HX8904的電源輸入
此電壓判斷應是GAMMA主要來源電壓

T-CON的VREF另量測出來,THANKS!!

楼主:
請問有沒有 先進 有HX8904的PIN腳定義,或DATASHEET或方塊圖??

网友:
Gamma 電壓異常嗎,後面測試圖很明顯顏色跑掉了,量看看GMA的測試點看看值是多少~

网友:
順代一提...至於  eeprom 要不要燒呢...有些機型需要  有些機型換上空白的沒辦法自動設定初始狀態就需要燒程序進去囉''
如 可以''  將它直接更換..一個空白try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suneku 與 levis123123 與  海洋... 大力幫忙
還沒有時間接電測試,
另有空時
量看看GAMMA的測試點:GM0 ~ GM17;VREF
及VCM;BSTH0;BCKH; BTP1; POL ; BRV1 ; STV0;OE; CKV;VDDG
另VCOM好像沒找到測試點

似乎答案快要揭開了
thanks!!

楼主:
剛剛量看看GAMMA的測試點:GM0 ~ GM17;VREF

VREF=12.74V
GM0=12.72V
GM1=12.01V
GM2=10.21V
GM3=9.65V
GM4=9.11V
GM5=0V
GM6=8.66V
GM7=8.16V
GM8=6.77V
GM9=6.06V
GM10=4.95V
GM11=4.36V
GM12=3.99V
GM13=3.93V
GM14=3.57V
GM15=2.97V
GM16=2.32V
GM17=0.37V

GM5 輸出不正確0V(U8 HX8904 PIN8,PIN9)
量輸入端U8 HX8904 PIN10
測試點VS5 ==> PIN10電壓為8.77
已找到故障點

目前可能購買壞板子,來拆零件
或經實驗後,用代用IC
來修復

請問 各位先進  有那一個經銷商可以買到HX8904的

网友:
ㄆㄆ 那你是不是準備可以請我喝飲料了..=.=
http://search8.taobao.com/browse/0/n-g,jbmdqojqgq----------------40--commend-0-all-0.htm?f=a
看來大陸才有賣  台灣可能要請電子材料行詢問了
看有沒有壞T-CON來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 那你是不是準備可以請我喝飲料了
只是飲料 O.K.ㄚ 請問 你在那一個縣市?

目前手邊沒有料
所以等有IC再修復此機器
(需Rail to rail OP AMP)

网友:
開開玩笑的拉~~~!!

楼主:
目前已購買壞的邏輯板,拆U8 HX8904 (4 Rail-to-Rail OP AMP.(14PIN SOP)),
使GM5為8.77V
更換後已修復成功,
謝謝版主; suneku 與 levis123123 與  海洋.yoyomay ,tfc77 , chlu......
與大家大力幫忙

P.S.   VREF 由VDA供應,VREF=12.74V 約等於(或略少於)VDA=13.42V 左右
         GAMMA 由GM0--GM17 做參考電壓,使LCD應用GAMMA來正確修正色彩,
         GM5 輸出不正確0V,使色階不正確,畫面色階失真,GM5應為8.77V左右

         另在V296W1 T-CON  是由兩組 電阻串(下圖左上角) ,以提供GM0--GM17 輸出電壓
         VS0--VS8 一組, VS9--VS17一組, 電源接VREF ,接地端接地(0V)
         分別作電阻分壓電路,各個輸出電壓,分別輸入至Rail-to-Rail OP AMP.
         各OP AMP.輸出後,即分別為GM0--GM17

网友:
這篇真棒!
看到gem1216大鍥而不捨的精神真真令小的感動。
而且在一來一往的回復當中就點出了一些測試點和電壓可參考,看得連我都想買飲料請你們喝了。呵呵~~

网友:
gem1216大真的很用心阿

不然最初的圖,我也看不出來哪個可能性最高

需要幫忙的部分,會盡量在我能提供的範圍內給大家參考

當然 為何只有一個GAMMA電壓錯,卻影響到很多顏色?

是因為GAMMA電壓進DRIVER IC後,還會再分壓的關係~

网友(2010-10-08):
今天遇到一台狀況"幾乎"一模一樣,同樣油畫的狀況
只差在GA5的電壓剩4V而已,所以依樣畫葫蘆,換掉U8 HX8904
呵呵~就好了
幸好有大大這篇文章,不然還不知道要摸索多久呢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幸好有大大這篇文章,不然還不知道要摸索多久呢

請問有圖嗎??有沒有甚麼新發現?

引用: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网友:
有圖,但因為小弟在這還是新手,積分不夠還不能po圖
另外小弟這台不是BENQ的~機型不明...
因為客戶送來時外殼都拆光了~等積分夠在補上圖跟大家分享

网友:
補上圖
客戶送來時的狀況

油畫

油畫

看完版大的文章後就急著動手試看看,所以忘了拍故障時的電壓
換掉U8 HX8904

兇手

兇手

正常值

正常值

完工n_131|

网友:
我這邊也有一塊,相同的問題我也來量看看,
U8的電壓使是否故障.謝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堅持到底努力有成,厲害!!!

网友:
很感謝樓主的思路分享... 原本對T-CON完全是陌生,看書上也講的模模糊糊。

樓主的思路 電路解析 媒角 對小弟有莫大的幫助~!

也恭喜您維修完成.

网友:
此篇真是經典,恭喜完修!
真是收益良多!!

楼主:
參考下圖:   V296W1-L14  GAMMA 電阻串 示意

VREF >VS0 > VS1 > VS2 > VS3 > VS4 > VS5 >VS6 > VS7 > VS8 > VS9
VS9 > VS10 >VS11 > VS12 > VS13 > VS14 > VS15 > VS16 > VS17

VREF >GM0 > GM1 > GM2 > GM3 >GM4 >GM5 >GM6 > GM7 > GM8 > GM9
GM9 > GM10 >GM11 > GM12 > GM13 > GM14 > GM15 > GM16 > GM17

VS0 約等於GM0; VS1 約等於 GM1 ;其它類推 ............; VS17 約等於 GM17

网友:
哈哈~~~大家都好厲害~~~~
只是Gamma 電壓   怎麼查證不正確~~~

网友:
在下的螢幕也有油畫情況出現

网友:
有你真好。

网友:
gem1216我有同機型,一樣問題,我換一顆U9也正常了,如何判斷5顆HX8904其中一顆出問題,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經典實例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2010-12-10):
很棒的維修討論,感謝所有參與發文的大大們,謝謝您們!!

网友:
能有幸看到這篇文章真是太感恩了!
小弟正在學習中,能分享到各位前輩如此詳細的解說,真是受用不盡!
我一定要好好給他看個十遍才行^_^

网友(2011-01-11):
這篇真的棒阿~~~~雖然一直沒有時間潛在這區塊跟大家討論~~~~
不過看完之後~~~~只能說~~~毅力堅強阿

网友(2011-10-29):
非常受用的一篇維修實例, 感謝 gem1216大,  好像BENQ 的故障點, 都是 HX8904 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