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D-1560A

楼主(2010-09-09):
我跟朋友要了一台壞掉的LCD結過發現高壓板的3A貼片保險絲燒掉了,
不過量一下附近,也沒有發現那裡短路,所以裝上保險絲測試也沒有
短路,可是就是看背光燈管亮了一下大概5秒吧就暗掉了,結果還是
沒有畫面出來,還要問一下LD-1560A我找不到是那一牌子。
以下也有兩個零件找不出來,
一個是170G
     LM35M
他就寫這樣所以我看查了一下應該是358M
另一顆5001C
       1AT
      C32N
我實在找不到這顆是什麼不過看了以往電路圖
應該是SPWM請位版大指教
現在還是沒有螢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是不是這顆呢?

要接上訊號線喔!若接上訊號仍是如此,注意一下電源燈號的色彩變化。
背光高壓電路保護,不太會去找PWM,會偏向找外圍的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