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東元20型平面電視 水平晶體編號

楼主(2010-09-09):
因為朋友電視故障無影無聲....檢查後發現水平晶體故障和電容漏電跟電組燒毀,可是水平晶體編號,看不見了所以無法更換,請問各位大大水平晶體編號????....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
依幾年修理電視經驗來判斷樓主您對電視修理應該是不太熟識吧
一般水平晶體(H-OUT)幾乎都能各廠牌電視機種都能通用的,早
期大都是TO-3現在則都是塑料包裝較多,到電子材料說一生要買
水平晶體,老闆就會拿一顆適用的給你。

PS:
水平晶體會燒燬要檢查一下相關零件高壓反馳變壓器(FBT)垂直偏向
線圈、穩壓電源輸出是否過高等等...映像管內部短路機率不高....

网友:
東元原廠25吋以上機種用2SD2539,20吋機型照用可也.

网友:
用2SC5296應該可以通通代用吧,水平晶體燒掉,一定要把問題檢查出來,FBT,水平驅動空焊,YOKE確認一下,不然會再燒掉!!

网友:
FBT,及附近的高壓電容,二級管也都要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