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小型電風扇維修

楼主(2010-09-09):
小型電風扇維修
故障情況:啟動沒反應
故障原因:風扇軸承轉動不良,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毀

拆開檢視後,無發現啟動電容之類的元件,判斷因該只是線圈中的溫度保險絲燒毀,經過確認後,確定無誤。

以為換上新的溫度保險絲後,就可以修好了,沒想到竟然沒修好,用電表測量後發現溫度保險絲又燒了,一時還搞不清楚狀況。

剛開始還懷疑是不是線圈短路,但測量後發現均正常,"黃&黑"阻抗80歐母,"黃&綠"阻抗150歐母,沒想太多在換一個溫度保險絲上去看看
先銲上其中一端後,測量發現又燒了,才發現是焊接的溫度太高...350度太高? ...

這麼麻煩,溫度一高就會燒毀...只好用沾濕的衛生紙包裹降溫囉...

順便把烙鐵調低溫一些...

焊接好之後,再次確認溫度保險絲的狀況,看看有沒有燒毀。

裝回去時,使用束線帶綑綁,再逐一組裝回去,維修完畢。

沒經驗的維修,白白浪費了2個溫度保險絲,一個10元....
當初說好的維修報酬是"雞腿便當"...,頓時覺得好像不太划算呴...

网友A:
這個有人也這樣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A2%A8%E6%89%87
回覆中有避免的方法
不過您算是又提供一招了

网友B:
一般溫度保險絲不是都用"壓著端子"嗎?!

不然烙鐵一上就掛呀!!

不過在維修時可以研究,一般廠製品,它在商品的耐用度與製成的效率上是如何拿捏(用夾的比較快...)?!

尤其那些有通過安規的,在線路的鋪陳上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有人也這樣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A2%A8%E6%89%87
回覆中有避免的方法
不過您算是又提供一招了

哈~ 其實這招是看順興大修冰箱的文章,偷學來的

引用 网友B:
一般溫度保險絲不是都用"壓著端子"嗎?!

不然烙鐵一上就掛呀!!

不過在維修時可以研究,一般廠製品,它在商品的耐用度與製成的效率上是如何拿捏(用夾的比較快...)?!

尤其那些有通過安規的,在線路的鋪陳上都有值得學習 ...

我拆開來的時候看到這電風扇的保險絲原本就是用焊接的...也沒聯想到用壓接...

网友:
有一種~~叫做壓接端子...但它是雙套管的
1顆要價1元...比你焊到燒掉來得好多吧....

网友:
大部份不轉都是溫度保險絲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