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刷到有心得 來分享給大家

楼主(2010-09-09):
最近在玩主機板的BIOS,發現到 只要知道BIOS是什麼廠商做的,比如AMI、AWARD、Phoenix這三間公司搞清楚之外,還有主機板上的一些硬體,當然還有BIOS的容量大小也要注意,不然容量不夠怎麼刷,對吧

主機板晶片組如果沒有差太遠或者內建音效卡和網路卡都是Realtek或其他廠家,都一樣的話,BIOS容量大小也一樣的話,刷進去應該沒問題。比如技嘉的 M61SME-S2刷成M61P-S,刷完之後除了支援新款的CPU之外,內建顯示卡和網路卡和音效卡都可以正常使用,那是因為設備ID代碼裡面,都有包含這兩片,所以可以用。

最近在技嘉的網站上面,仔細比對 Geforce 6100 + nForce 430 晶片組,這些系列的主機板,應該BIOS都可以通用刷,而BIOS容量也是在4MB,也是AWARD的,所以應該沒問題。只是M55plus-S3G的網路卡是Marvell,所以刷完之後,進BIOS把網路卡關閉,隨便買一張便宜的網路卡來用,這樣一來,音效卡可以正常使用,又支援AM3多款的CPU,又可以上網,這種感覺很好,不必為了AM3的CPU而換了主機板,是吧! 可以省下主機板的錢。 技嘉主機板BIOS怎麼刷,有一篇文章我有打說 用哪一個程式版本來刷了 更新 BIOS 程式v1.10g B6.1124.1,驅動之家可以下載。

而華碩的 M2N-MX SE Plus 都沒有出新的BIOS,但他的晶片組和他官網別塊主機板一比,一樣都是Geforce 6100 + nForce 430 晶片組,刷完BIOS可以支援AM3 CPU,那為何M2N-MX SE Plus ,就不支援呢? 於是找了華碩 M2N68-Plus、M2N68-AM-Plus、M2N68-AM-SE2的BIOS當測試,測試效果不錯,刷完之後馬上M2N-MX SE Plus變成可支援AM3 CPU的主機板,而BIOS也多了超頻的選項,真爽喔! 而那三片主機板的BIOS容量和M2N-MX SE Plus 都一樣。 我是用華碩工程師在刷BIOS版本的程式 AFUDOS v2.36ES[工程師版]  AMI BIOS 用的程式, 批次檔 AFU236U.exe /ixxxxx.rom /pbnc /n 直接強刷BIOS,不檢查 ROM ID,而 xxxxx.rom 是指BIOS的程式版本。 所以有膽量 有興趣的人 可以試看看。

但是要注意 你的版子如果是DDR2的記憶體 刷成 DDR3記憶體版本的主機板 會有問題喔

AFUDOS v2.36ES[工程師版].zip

23.32 KB, 下載次數: 429

网友:
那A8N-E還能刷成什麼??

楼主:
A8N-E 是 939的,但我說的都是 AM2~AM3的 所以你這個沒辦法裝新規格的CPU 刷了也沒用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
真的是很珍貴的資料~~~~
原來可以這樣做~~~謝謝H大的分享~~~
感恩喔~~~

网友:
谢谢h大分享这么棒的经验。

网友:
找這些資料和實驗他的可用性, 真是辛苦了

网友(2010-10-13):
收下, 學習, 雖然不見得會用的到

网友(2010-11-16):
真的是很珍貴的資料~~~~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喔!改天來試試看^^

网友:
還是以相對應的來更新比較好拉.....

网友:
自從不玩超頻後,就很少在刷bios了。不過今天看了大大的分享後,才知道原來bios還可以這樣刷啊!有學到,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昨天已經把GA-M61SME-S2刷了M61P-S3的BIOS
成功
又有備板可以使用了

网友:
我對改支援SLIC 比較有興趣^^

网友:
有燒錄器的朋友再來玩吧!開不了機就麻煩大了。

网友:
一樣的物件,多種的玩法,但是"心臟"要夠強

网友(2011-02-03):
收下慢慢看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機板 腳位不支援AM3 刷成AM3 有用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