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tercel換前剎車卡鉗

楼主(2010-09-09):
最近發現前幾次開車時,只要在熱車後,就感覺好像沒放手剎車或踩剎車在開一樣,要加比較大的油門才能達到以往的速度,且放掉油門後滑行距離明顯變短,下車後都會聞到一股像東西燒焦的味道,順著味道去找,發現味道在左前輪,觸摸輪圈後發現會燙手,明顯高於另外三輪溫度,用手接近碟盤,感覺到一股熱傳過來,看來溫度很高,於是上個週末就開去給修理廠檢查。

師傅聽了描述後,推測是剎車的問題,把車架高後,手轉左前輪,無法像另外三輪般可以輕鬆轉動,師傅更加認定是剎車的毛病。

輪胎卸下後,露出卡鉗與剎車盤

師傅說剎車有毛病,輪圈內側會明顯較髒

卸下卡鉗,剎車來令還沒有到底

師傅用分泵活塞推開器,準備測試活塞的動作情形

試驗結果活塞不動如山,罪魁禍首應該是前端破掉的橡膠套,髒東西跑進去將活塞卡死

叫了一個整理翻新過的卡鉗(據說是拿原廠卡鉗回收整理翻新測試,外觀蠻新的),準備換上

因為前車主換裝加大碟,所以卡鉗座只能繼續用舊的

換裝好的剎車

試開結果,不僅熱車後的剎車故障問題沒有了,冷車初期的來令片異音也減小,不過有點擔心下次會不會換另一邊的卡鉗壞掉(一個整理過的卡鉗一千出頭)

网友:
哇哈哈...我以為狼大自己換卡鉗~嚇到我了...

好險狼大有發現~像我老闆的小車也是這個問題~
開到後來碟盤受損~整個都換掉了~
所以車車還是要多多注意~小問題就要解決~
不然久了不會成良醫...

网友:
恐怖!這樣高溫磨損下來,還真萬幸,沒有出什麼大問題,不然真的會更嚴重。

長久下來,塑膠會變質,就容易破裂。
前幾天家裡貨車的油管破裂,在車庫內一直聞到汽油味,結果引擎一打開,濃烈的汽油味撲鼻而來,經過檢查,油管破裂位置老爸無法自己更換油管,只好將車子開到村子內的修車廠,請師傅幫忙換,還好油管沒有在外面行車時破裂,不然就很恐怖了。

网友:
罪魁禍首應該是前端破掉的橡膠套,髒東西跑進去將活塞卡死.

汽車傳動件上有很多的橡膠套,如果破裂而沒有發現,就等著準備換傳動件.
如前輪傳動軸,方向傳動器及連桿.

楼主:
所以剛接這部車時,就把傳動軸跟方向機連桿的膠套檢查並換新~

网友:
平時開車必須敏銳的兼顧注意汽車本身情況!
如果感覺異常就要格外注意異常部分.
煞車卡鉗分泵故障通常就是這樣(夾檔=台語),異常現象:起步吃力.手排車空檔或是離合滑行,或是自排車放空油門滑行時阻力變大.開車之際有塑膠燒焦異味,停車後也有塑膠燒焦味.輪圈(鐵圈或鋁圈)高溫異常(正常行駛的輪圈溫度不會燙手,大概只是30多40度C而已)!有些狀況是起步時隨著輪胎轉動會有沙沙的或是雞雞叫異音傳出!
許多卡車因為(夾檔)未及時發現,造成輪胎溫度過高起火,引發火燒車!(去年粗工這裡就發生一起托拉古因為<夾檔>,車子從粗工的攤子經過,一陣濃濃的塑膠燒焦味撲鼻而來,粗工跟隔壁烤肉攤老闆才說該輛托拉古這情形容易發生火燒車事故之際,沒多久就聽到消防車出動了,報馬仔跑來攤子說不遠處發生拖拉古因為輪胎起火導致火燒車@@"<鐵口直斷嗎?>)

楼主:
大車質量大,慣性也大,剎車負荷增加,加上時常灑水冷卻,剎車零組件溫度變化劇烈,變形機率也大增。

网友:
原來高速公路上的火燒車都是這樣來的阿n_164|

楼主:
有時是油管破裂漏油被引燃引起的火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