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718S-SN 無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0-09-09):
連上插頭後 無電源 連指示燈都沒亮...看電容外觀都很正常 背版也無燒焦的痕跡 真令人頭痛 右下角VCC有5V通過
上方圈起來的紫色 電阻疑似壞掉 電組無限大
下方紅圈有顆電阻顏色是藍綠金金白>_<看了很久就是看不出來他是多大的電阻 測量阻值只有8歐姆左右
不知道各位前輩之不知道他正確的阻值應該是?? 沒有看過兩個金金在一起的...
還有維修的建議方向 不知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网友:
若是5V輸出恆定不跳動,表示電源板的機能正常,建議往AD上檢查各電壓是否有問題。

另外檢查OSD按鍵是否有微導通情形,大部分螢幕在OSD按鍵被壓下時,電源鍵會失去控制能力(除非按到的是進入工程模式的按鍵)

网友:
藍綠金金白...我怎麼算不出來  65---....部會算
..拆下來量..就知道有沒有壞拉''...p+i供電正常...那就看線路跑到 ad板上ok嗎//
比如  dc-dc ic 檢查  保險...等等

网友:
五碼的電阻. 第三碼金或銀不用看. 第四碼乘數 金X0.1  銀X0.01 第五碼誤差值 白金銀都不用看
藍綠金金白=65X0.1=6.5歐姆

楼主:
做了一個糊塗事 量到左下角的電容..(電流檔>_<) 結果就火花一下....接下來再量電壓 就都異常了(最大顆的那個電容只剩下不到10V,原本約160V)..其他電容也都沒有電壓了...這有可能是哪裡壞掉?? 有個B801(B801為右下角電容旁邊那顆黑色的 什麼都沒寫)..但是看不出來他是什麼東西 (短路).不知道是不是他故障

网友:
1.最大顆的那個電容只剩下不到10V,原本約160V  ....你的保險燒了 或是橋是整流器...
2.有個B801(B801為右下角電容旁邊那顆黑色的 什麼都沒寫)..但是看不出來他是什麼東西 (短路).........ㄊ本來就是短路的  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橋式整流,大電容電壓偏低,與橋式整流有關,如何量測好壞,論壇內有資料喔!

楼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98&highlight=%E6%A9%8B%E5%BC%8F%E6%95%B4%E6%B5%81
是這個嗎? 我量不到電壓 照別的量法  也完全量不到電阻(無限大)..看來真的是D801 整流壞掉了
昨晚看到一個SMD 很模糊 用數位相機放大後 應該是6RA 或6R8??
這樣的電阻 是多少??有前輩知道嗎??疑似短路= =||眼睛看到快脫窗 還是看不太清楚>_<老花了
整流器上面寫的是804V...FL406..是看406就可以了嗎??還要注意什麼嗎?

网友:
為4A 600V橋式整流。
不過量到出火花燒保險,通電前最好檢查還有沒有短路元件,以免一通電再燒一次。

楼主(2010-10-14):
這塊板子弄了好久 還是找不到問題所在 之前不小心把整流器弄燒掉 後來電容 整流器都換新焊上去
我看了LG L1718S高壓版的電路圖.. 12V 跟5V 量測後都有出現
但是整個接上去後 依舊沒有電源指示燈
原本找到電源按鍵開關故障斷路 於是買了新的開關換上 以為這樣就好了..結果還是一樣
AD版該怎麼測試呢? AD版的電容為了預防萬一 我也更換過了
還是說有沒有可能是高壓版的IC501 OZ9938GN故障呢?? 那該如何測試?
一接上電源 燈都沒有亮 真的讓人束手無策 希望有經驗的老手能夠給點意見 小弟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
接上AD後5V/12V都還有嗎?
另外請檢查AD上方穩壓IC,輸出是否合於標示。
U101為3.3V,U102為1.8V

网友:
試問一下狼大@@
你怎一看就知道U101應該為3.3V,U102為1.8V??

网友:
之前剛好有修過同代工廠的不同廠牌LCD,AD與P+I配置都相同,希望沒記錯。

楼主:
恩 我是接上AD測試的 確實有5 跟12V
U101 我回去再測試^^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很可能A/D U101  3.3V 穩壓IC壞了
參考此篇你就會修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3525-1-1.html

楼主:
量出來的U101 輸入5.1 輸出3.81(這樣高出0.5V,是壞掉了嗎?) 會因為這個高出0.5而導致後面電源指示燈沒亮...無法啟動嗎?還是接下去的線路可能還有零件故障?
U102則是 輸入5.1 輸出3.31V
U101 AS1117L-33
U102 AS117L-18 原本兩個的輸出應該分別為3.3 跟1.8V 所以這兩個零件都壞了??
晚一點買回來試看看好了

网友:
U101電壓有點奇怪,可以嘗試空載量(取下來通電),U102若輸出非1.8V就是有問題

楼主:
U101 102這種IC感覺不好換= =邊焊邊拔...結果電路板的皮也跟著起來>_< 還好還可以硬焊回去...
換完之後 電壓就恢復正常了 有電源 有畫面了 只是一插電源 他就會自己開機...不知道正不正常 但是可以用按鍵把電源關掉就是了 再打開也OK 測試兩小時 沒發生問題 真是謝謝各位前輩 又學了一招

网友:
有時是電源記憶功能,會記住上次的狀態,未關機下電源斷掉,下次電源恢復時會自動開機。

楼主:
恩 這個我知道 但是他是即使我用按鍵關機(電源燈熄掉)然後再拔插插頭 一樣自己會開機...不過這是自己要用的 應該就沒什麼關係了...

网友:
可以進入OSD或是工程模式選單看看有無POWER RECOVERY相關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