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電路板短路處尋找方法~~!!

楼主(2010-09-10):
印刷電路板短路處尋找方法
分享一下..........測試原理..pcb板製作好檢驗的好方法''
或許很多人都會了...  嘻嘻''
                             版主看到不錯就加點威望來吧
  給發文者一些動力

199.03 KB, 下載次數: 1570

网友:
這不單只是一種檢驗方法而是很久以前已經有廠商制成儀器出售, 用恆流源提供所需微量電流再用微電流錶沿底板走線續段追踪電流走向便可以輕易抓出短路地方或零件.

网友:
工作技巧,
又多見識了.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知識喔:)

网友:
又多學了一招,改天來試試,每每要找短路點都焦頭爛額

网友:
實用的經驗  非常難得  感謝

网友:
好資料,多謝版主提供

网友:
好一個維修技巧
受用了

网友:
努力學習中.吸收知識永遠無止盡.謝謝!

网友:
好方法..改天查線路時一定要用這招試一試:)

网友:
方法雖然簡單,不過卻是經驗的累積,受教了。

网友:
又多學了一招

网友(2010-10-10):
很實用短路處尋找方法
卻是經驗的累積
感謝

网友:
知識學習,永遠無止盡.多謝.

网友:
好方法多謝版主提供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知識

网友:
板子短路要抓問題真的是很麻煩,有此快速的方式真的是很好,下次就用此方法測試看看.謝謝分享.

网友:
多謝分享!!蠻好用的方法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多學了一招,有機會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网友:
經驗的累積,受教了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的技巧,看來我的放大鏡可以放一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是比較有效率的檢查嗎
真想見識一下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n_151|

网友:
很實用短路處尋找方法,卻是經驗的累積,是學校學不到的
感謝

网友(2010-11-09):
感謝分享寶貴知識

网友:
又上了一課學校老師沒教的~
喔~不可以這樣說!
應該是老師有教我沒在聽啦!

网友:
非常難得, 實用的經驗 ~ 感謝!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的確好用

网友(2010-12-09):
實務經驗的分享推推推

网友:
回复 楼主:

對新手來說,方法有了,接下來就是經驗的累積了,謝謝分享!

网友:
那莫厲害, 有空也來試一試.
甘溫啊

网友(2011-02-20):
感謝提共查修的好方法..

网友(2011-06-27):
受教了 感謝提共查修的好方法

网友:
又長知識了,多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先收下!  改天再拿塊廢板來試試!

网友:
這原理~~應該是....拿各5V的電源供應器
看是要用電流錶..或是電表來看降壓..
電阻50歐母限流.還同等於保險絲作用嗎?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是板子上要提供給後面負載的電壓,但是因為後端短路了,造成5V一送上去馬上就短路保護了。根本沒辦法量測出哪段把電壓吃掉了,所以把5V源頭先斷開,然後串上電阻當限流,避免因為後面電路老早已經短路而使5V供電短路保護,因此,可以透過電流經過不同地方(會有不同阻抗)會產生的電壓降,當找到某點前後電壓都是相同,那麼該點有可能已經短路了。

因此那個電阻,不能算是保險絲,只是要幫助我們建立起test point。

网友:
感謝分享~~又多增長了知識~~

网友:
好好學習學習,天天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