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請問大大如何檢測驅動板

楼主(2010-09-10):
請問各位大大可否交一下如何檢測驅動板板先謝謝了
小第的情形是押電源開關沒反應
檢測一體板電壓都正常 ,我猜想是驅動板故障
我的驅動板是 A190A2-A02-H-SI

网友:
先檢查電源按鍵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
按鍵都正常
已有更換驅動板後正常
我想學如何修驅動板

网友:
貼個圖,簡單描述各點電壓量測狀況即已知故障描述

网友:
驅動板維修

在沒有電路圖的狀況下
1.  檢查各連接線是否正常
2.  循connector 找電源輸入端
3.  量測各電源輸入是否正常, 若沒有則反推電源輸入來源
4.  量各主要電源IC LDO輸出是否正常(5V;3.3V;1.8V;....)
5.  量系統CLOCK是否有起振,是否正常頻率
6.  量記憶體CLOCK,SIGNAL是否正常
7.  量測各重要信號是否正常
8.  觀察並量測是否有異常之零件, 使電源或信號故障

檢查電源 可循電源線,或由相關電容兩端量測

量測時可以作相關記錄,以判斷故障點,或日後參考

發現故障點後,更換故障零件,使正常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小弟在測試看看
因為等級太低無法貼圖

网友:
檢查幾個主要電壓是否有正確,即晶振是否有起振,像屏電壓(19吋的應該是5v)還有按鍵版的3.3v,還有要給pi版的on/off  ,跟幾個穩壓ic的電壓轉換等,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网友:
我會判斷TSU17AK-LF(Scaler)的動作異常.
必要的條件先檢查一下.

网友:
支持海大的論點,我也是會先判斷scaler是否有無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