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P-MX SE 零件代用

楼主(2010-09-10):
小弟這一片的狀況是開機無畫面
目測下如圖元件燒毀
剛好最近買了隻熱風槍打算來動手換換看
可是找了很多廢板都沒有相同型號的元件
圖上一顆 9915H 找了許多廢板都找不到相同的型號
請問板上各位大大有哪些可以代用嗎ㄉ?

网友:
不需要相同型號,只要是N溝道就OK,用06N03或者09N03等太多了

网友:
這個媽咪裡就好多高手po過如何代換,請找一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網拍上就有賣新的了 NT$10/pcs 不含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