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BS-S651B-ML 主機板維修(軟的)

楼主(2010-09-10):
MBS-S651B-ML 主機板(主角)

用檢測卡開機測試結果出現"F",然後動都不動一下

然後使用手感去摸摸所有晶片及FET、、等元件,結果摸到 IT8705F 溫度好高(我認為事故障了)

再用示波器看看各FET電壓是否正常(大約判斷無異狀),再測試CPU供電PWM正常輸出電壓也正常,不管了馬上訂購一顆IT8705F(因為很少客人要修主機板所以訂購一顆就好)。
今天零件到了先將故障的零件拆下

新的舊的 IT8705F

銲上新的IT8705F 老花眼好難對正最後還是歪了一點,不管了、、、

上檢測卡開機測試,還好沒有判斷錯誤(買一顆含運費130元沒有白花)檢測卡開始跑了....開機了出現  26 好爽

网友:
換IO哪裡會軟

网友:
故障不算軟啦,你都是老手了。即快又準,佩服,技術真不錯哦

网友:
恭喜完修,有時也可以在報廢板上找到需要的元件~

网友A:
大大:8705F FXS 與GXS 可以代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8705F FXS 與GXS 可以代用哦?

我沒考慮這個換上去可以用就好,FXS 與 GXS 差在哪我也不清楚??

网友:
這那會是軟的,焊點處理的很溧亮呢!
像我老花眼都要用放大鏡,手還會抖啊抖的,唉!人老有三好加一好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嗯!好軟,看到腿都嚇軟了!

网友:
這哪叫軟....我怎麼 發覺..大家都很喜歡把這故障定義在軟的...
而且都是會讓人腳軟的.......

网友:
若是新手去拆焊那顆IO. 可能沒拆還有的救. 一拆就得報廢了...
所以一點都不軟

网友:
我光拆焊io總要花個20來分鐘,快累死人囉.....

网友:
我也覺得這個不算軟耶,因為換IO真的就考倒很多人了!
所以修好這塊,真的也算不簡單了!

网友:
樓主大大真會開玩笑 !!

軟 ?? 要是我修到這個鐵定手腳發軟 !!

网友:
焊IO我還沒換過ㄟ~~焊個多腳的IC就覺得很難了~~何況是IO
我也腿軟了~~

网友:
我覺得前輩的經驗及功夫了得,盼可多加發表維修實例讓後輩們多加見識與學習~~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同n_063|

网友:
這的確是軟的... 令人看了會軟腳的軟
唉呀~ 我腳軟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考慮這個換上去可以用就好,FXS 與 GXS 差在哪我也不清楚??

差再哪裡喔  就讓我來跟大家解釋吧.........其實大致上同型號開同一樣製程都差不多...gx  fx 只是聯陽這家公司為了要賣這ic給不同客戶.所設定的不同.
畢如..賣技嘉就是it87xx-gx ...賣華碩就是it87xx-ax...但是不定每次都能代用..因為我們再ic測試時候.我看程式.其實是有差異的!!
為了for 不同客戶 不同主機板需求..有時候測試需求燒fuse 燒的不一樣.測試所卡的值也有所不同..等等...!!!

不過維修就try 看看就知道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再哪裡喔  就讓我來跟大家解釋吧.........其實大致上同型號開同一樣製程都差不多...gx  fx 只是聯陽這家公司為了要賣這ic給不同客戶.所設定的不同.
畢如..賣技嘉就是it87xx-gx ...賣華碩就是it87xx-ax...但是不 ...

原來還真有不一樣,受教了。

网友C:
我在意的是 chlu 大是用那台相機, 或是使用什麼來輔助, 這些相片照的真好, 不輸給 "狼大"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意的是 chlu 大是用那台相機, 或是使用什麼來輔助, 這些相片照的真好, 不輸給 "狼大" 哦.. " />

BENQ DC E1020數位相機 便宜貨啦、記得好像是3800(沒記錯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Q DC E1020數位相機 便宜貨啦、記得好像是3800(沒記錯的話)

....這台便宜貨....還真的不輸給SONY的機種耶...

网友:
近拍不錯的相機+充足光源,照相成功率較高~

网友:
我們維修要拍IC的  就找..光圈大一點的''  我在測試廠  廠內相機都是SONY  ''  近拍都超優的  因為購買的機型光圈大進拍功能都有至少5CM~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