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若換主機板電池都無效的話,是主機板那裡有問題呢?

楼主(2010-09-10):
請問若換主機板電池都無效的話,是主機板那裡有問題呢?
謝謝指教!!

网友A:
請問是什麽問題,是不是不能保存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什麽問題,是不是不能保存信息?

可以進BIOS設定並保存設定
但一旦主機板完全斷電 , 則下次開機就會顯示 CMOS checksum error
已交叉測試過主機板電池都OK並換過電池也是有此狀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進BIOS設定並保存設定
但一旦主機板完全斷電 , 則下次開機就會顯示 CMOS checksum error
已交叉測試過主機板電池都OK並換過電池也是有此狀況

cmos 跳 pin 及電池座也要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 跳 pin 及電池座也要查查

clear cmos 的pin腳還可以正常使用
電池座是要如何知道底下有接觸到電池面嗎?還是.....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察看電池座的焊接點 , 及彈片是否接觸不良 !

网友D:
先將電池座換過或者用砂紙磨一磨,再不行從電池座的正極往前追,通常會經過電阻或雙向2極體之類的零件,量看看3v的電壓是否有送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將電池座換過或者用砂紙磨一磨,再不行從電池座的正極往前追,通常會經過電阻或雙向2極體之類的零件,量看看3v的電壓是否有送過來

嗯!
那POWER有可能嗎?保持通電似乎就不會有此狀況
謝謝指教!!

网友:
這跟ATX電源沒關係,主要修RTC電路,樓上又說看看電池座正負機簧片是否氧化用刀片刮一刮,測一下電池有沒有3V左右,測量條線上是否有3.3V,沒有從電池正機追線路,一般經過一個雙二極體
該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如果不明白,建議去新手去看看了解一下基礎

网友:
判斷電池座的方法很簡單,
在主機板背面直接用電表量其引腳
如果不正常,那問題就是出在電池座了
如等於或接近該電池的電壓即是正常
那就只好在往下查了
CMOS電路只有一兩個三極管和幾個貼片電容及電組
仔細找應該不難查出
祝你順利

网友:
個人覺得 二極體漏電流過高

网友:
檢測一下電池漏電流是否在2~8uA,以內超過就是漏電流囉~~

网友:
bios儲存

請問是不是華碩的主機板?
華碩的主機板會這樣你可以試試看更換在電池座旁邊的小電晶體
代號應該叫做L43或者是k45,這樣問題應該就能解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小弟應該也是這問題.....
不過神的是...我換過一次電池後要用約1~2個月後才會出現CMOS checksum error的訊息,要不就是不開機....
換過就好...不斷循環@@
不知道大大們可否指點一下

网友:
不外乎...
1.電池座
2.SMD-L43還是啥的雙蕭特基
3.RTC相關電路上有元件壞了,如電容短路
板子沒接上ATX電源時由電池供電,有插上ATX電源插座(POWER有開)
則會改由SB+5V降壓供電..

你拔除POWER就會導致COMS資料流失,代表CR2032供電部份有問題
,檢查電池座和那個雙併蕭特基(沒講錯吧?)

你不插ATX插座時可以用電錶量測COMS清除jumper的地方,看有沒有電
過來即可得知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