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SS-430HB SMD電阻阻值 [已完修]

楼主(2010-09-10):
請問各位朋友有人有海韻SS-430HB的POWER嗎?可否幫我看一下圖片中黃框的SMD電阻阻值是多少,我這顆修到會一直燒FQA10N80...
已經燒兩次了   我是懷疑是不是我換的電阻阻值其實是錯誤的,也懷疑該不會變壓器有問題...

677.82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
會一直燒,建議先檢查PWM輸出信號,再更換晶體,不然錯誤的PWM信號會使晶體一直燒毀。
這兩顆SMD應是該MOSFET週邊驅動電路部分電阻,可以查看看PWM IC有無提供範例電路,內應有電阻阻值。

楼主:
感謝狼大指導,這顆POWER的PWM IC是CM6800,我查了一下真的有,所以說我第一張圖FQA10N80左邊黃框的電阻阻值是22沒錯吧?
但FQA10N80右邊黃框那顆就找不到了,比較有問題的是這兩個電阻.
還有PWM信號要如何測量才知道是正確的?

294.43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
須使用示波器,看看CM6800是否會輸出PWM方波信號給MOSFET
另外也可以尋找實際電路有沒有上圖Q6、Q7,這兩顆晶體有問題也會使MOSFET驅動不正確而損壞。

楼主:
我先把R28的22電阻換上後,PS_ON短路後不會燒了,但POWER卻無法啟動....
這顆POWER用1N4148取代Q6 NPN的晶體,Q7我是用MMBT2907A PNP,為了保險起見除了PWM-OUT線路的Q7更換以外,PFC-OUT線路的Q2,以及VCC線路也有發現這個晶體,三顆都換了之後啟動還是沒反應...
直覺該不會PWM IC又掛了,有在站上找了CM6800的相關文章,VCC的待機電壓應該是1V,換晶體之後量連1V都不到
而且拔掉電源線後發現放電速度比較慢,VCC線路上的晶體前端16V尤其更慢,只好乖乖再換一次CM6800
換好之後終於完修,真是太高興了,謝謝狼大!

121.53 KB, 下載次數: 57

网友:
恭喜完修,PWM輸出直推MOSFET的結構在炸管後較容易把PWM IC一起帶走,採脈衝變壓器隔離驅動的結構就比較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