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batron KX400 -8XV Pro 維修

楼主(2010-09-11):
下午 雷大 ~拿塊主機板給我 ~...說爆電容 要給我 玩 ~...
拿到 想 ~應該很軟 爆電容 ~..CC
挖 `換完~上電 ~測試 電壓 ~CC...竟然不跑馬~
挖 ~....不是軟的 ~...除錯卡 RESET 閃一下 ~...FF...想起青雲的
很多 都是這樣 ...恩恩 先刷刷 BIOS 吧 `.

換上電容 阿6的3洋.

換上電容 阿6的3洋.

測試好 CPU 供電 RESET 上電吧 CC....挖 ~竟然不跑 ~...FF RESET 亮一下

測試好 CPU 供電 RESET 上電吧 CC....挖 ~竟然不跑 ~...FF RESET 亮一下

拆 BIOS 來刷吧 `

拆 BIOS 來刷吧 `

官網一堆 VER 真不知道哪一板 ~

官網一堆 VER 真不知道哪一板 ~

燒錄完成 ~...

燒錄完成 ~...

有被撞件 ~可能是把CASE的鐵蓋AGP 順到被請下來 常常看到板子這地方被請下來 ...

有被撞件 ~可能是把CASE的鐵蓋AGP 順到被請下來 常常看到板子這地方被請下來 ...

第伊次刷 竟然 版本不對 ~ C1-C3 -02 反覆一值跳 ~

第伊次刷 竟然 版本不對 ~ C1-C3 -02 反覆一值跳 ~

裝的BIOS的家 再刷 第一板 ~cc

裝的BIOS的家 再刷 第一板 ~cc

正常囉 ~...終於搞好囉 ~

正常囉 ~...終於搞好囉 ~

看看 裡面 ~有空再灌xp 試其他功能

看看 裡面 ~有空再灌xp 試其他功能

補上

補上

网友:
那顆電感補這樣...
有點驚訝

网友:
我看到最後一張也有點被嚇到,竟然可以這樣子補,
心想,這樣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
隨便抽一條元件腳剪下的就補上了~廢物利用喔~

网友:
可愛大.....裝可愛不是這樣裝的拉.....
拿各廢線裝上去...也不要這樣亂裝阿....
至少作各橋出來...才可愛阿.....
那張圖會嚇死不少人.......

另外....你的眼睛.....已經進化可以看到這麼細的零件了阿......

网友:
呵呵
恭喜恭喜
要是在偶手上就只能殺肉了
剛好可愛大發了幾篇青雲的板子
就送給可愛大物盡其用
以發揚論壇宗旨:阻礙資訊業發展

网友:
呵呵!最後那顆電感,補的也真有趣。
我有一兩張板子,也是剪不要的單芯線來補,然後再用保麗龍膠保護起來。

青雲的板子真的那麼容易掛?有點懷疑了,手上那片KM400A Pro,雖說有刷過BIOS,但還是不動,一直還認為是IO或南橋..............難道..........???

网友:
補的那邊在給他補一滴瞬間膠做固定,就很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