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Op Amp 的高手,有關 LM301 的應用

楼主(2010-09-11):
LM301 的 Data Sheet 標示供應電壓 +-18V,輸出的電壓可以到 +-16V。
想請教的是:可以在第7腳與第4腳之間供應0-36V的電壓嗎?這時候第6腳的輸出電壓最高可以到多少?(32V or +-16V)

把問題簡化的話:請教下面這個電路如果變壓器的次級改成 24-0-24V 的話 LM301 還可以運作嗎?

网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所列的數值不代表每一顆都有相同能耐,您察覺有的會過關,有的會斃命?這個因素不無可能是吧?通常咱們都會比較保守的來使用零件,Test Conditions 欄內的數值就是很安全的依據。

Datasheet 內 Input Voltage Range、Output Voltage Swing 與它們的 "note" 註解文字要注意,不是所有的 Op-amp 輸入腳的電位都能接近電源腳的電位而還能正常工作,輸出腳也類似,例如 LM337 的 ADJ-VO 約 1.25V,此時 LM301 pin-6 可能就落在 Output Voltage Swing 範圍之外。

以上內容僅供 "思考"。

楼主:
規定的供應電壓 +-18V,理論上可以供應 0-36V(當然安全值最高可能只有 30V),不一定要用 -18V 到+18V。

想知道的是:第6腳的輸出電壓是 +-16V,相對於第4腳的0V,理論上是不是可以輸出+32V?

网友:
理想的OPA,正負飽和電壓會與工作電壓相同,採用正負雙電源,會到正負16V;若採用單電源,則是到32V。

楼主:
今天殘殘的把他接上 24-0-24VAC,哈哈,竟然沒燒掉。運作還算正常,只是低於8V時,負電源無法同步降低。

楼主:
請教:調整正電源低於 8V 時,為何負電源就停在8V?

网友:
若採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可以在空載的時候,確實量測一下對地電壓是否分別為低於正負8V。

若變壓器變壓後,經過整流、濾波的自製電路,同樣的,注意看看在空載時,電壓是否相對應。
電壓問題,應該不會與OPA本身有關。

楼主:
解決了!在正負輸出各加上 1K 2W 的電阻當負載,輸出從3-30V都可以同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