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吸錫烙鐵

楼主(2010-09-11):
年代久遠的吸錫烙鐵, 當年窮學生又無需求至今才有緣一試, 話說才買完就漲價了

銅頭吸錫器尖端(以前有一種是上方有個小吸錫球的烙鐵, 但是烙鐵頭材質太差, 剛買來就不太吃錫, 久了氧化不好用就丟了)

吸完的樣子

板子一點都沒傷到

ok 練習完畢, 買這東東真正目的是為了拆下這顆 CPU

還是沒成功, 之前把 pin 腳剪到最短是否就很難吸

稍微出力烙鐵與吸錫器分離

轉下頭部以清潔內部

感想: 吸錫行程有點短, 如果有漏氣的話, 量多時會吸不乾淨.

网友:
看起來很好用. 不過對我來說好像變得不怎麼實用
用好一點的吸錫器, 其實就夠用了說. 熟練一點的話不一定比這個專用烙鐵差

如果常用這個工具的話那又另當別論了, 只要能達到目的而完修的工具都是好工具

网友:
居然有這種東西
工具用到熟練都是好工具啦

网友:
沒錯!用熟了,只要工具都是好具!
我都是用20元買的橡膠球吸錫,因為好久才用一次,也蠻好用的!

网友:
這隻單手操作還廷方便的,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N年前買的一隻單手操作的吸錫器,方便是很方便,但也是衝程太短,吸力不強而吸不乾淨

网友:
不錯的工具! 那這支要花多少錢呢?

楼主:
大約 5,6百, 剛才找到一個便宜的 $180
(圖來源 www.cpu.com.tw)
這跟我以前買得不完全相同, 但似乎可以加一個空壓機改裝.

网友:
看起好像不錯用,但還是電動的較實用,
買回來改裝好像也不錯

网友:
習慣了左右手動作
用了這支
左手會不知道怎麼辦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