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技81期A類耳擴

楼主(2010-09-11):
原出處音響技術 81 期

這線路使用 VR 來調整直流電位, LC iCute 使用的是 OP

波形蠻正的阿, 這是 uA741?

PS0: 不同 OP offset 調整電路與 VR 不同, 更換前請詳閱 datasheet
PS1: OP 可直接更換為 LF351; TL071 offset VR 要改為 100K
PS2: 不接 offset VR 也可工作, 只是 OP 要挑過直流電壓低些的才可使用
原圖下載: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a ... 5420533258859395586

网友:
這是很好的 diy 點子,要做起來簡單,要做得好不容易,
配線和接地處理要做好才不會有啍聲,畢竟用耳機聆賞,一點點雜音就會很明顯的。
而且高品質耳機放大器要有優質的全罩式耳機搭配,這樣才有好效果,
但是好的全罩式耳機好貴啊!玩音響真的是在燒銀子!

网友:
這個以前我裝過零件少又好裝聲音又不錯
搭配個好一點的DA很容易幹掉一些專用耳
擴。

裝這個電源品質有點重要...電容最好是用
RIFA or roe等極,怕輸出有直流存在可串
顆高品質電容來防止直流燒耳機,供應電
壓可在6V~12V之間注意一下電容耐壓就好

用不同的OP就會有不同的音色是OP好玩
的地方。

早期零件資源少之又少現在是DIY者的福音

网友(2010-10-29):
多謝分享!!真是簡單.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