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 顏色顯示異常求救~

楼主(2010-09-11):
各位大大好~
Hanns-G JW199A 顏色顯示異常且有殘影反應慢!
參考先前大大發的文章~
ACER AL1714 顯示顏色異常(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6208&goto=newpost
ACER L1714顏色異常維修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22510&goto=newpost
CMV CT-712A畫面偏亮糢糊&殘影反應慢(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21335-1-2.html

懷疑JW199A的" Pm25LV512 "需要更換~
Pm25LV512的datasheet如下~
http://www.pmcflash.com/resource ... V512-010%20V1.4.pdf

可是這顆Pm25LV512需要燒入MCU資料
請問大大:
1.是否只要把JW199A上的Pm25LV512拆下,重新燒錄一顆新的Pm25LV512即可解決?
2.或是需要新的JW199A的MCU程式燒錄在新的Pm25LV512上?
3.小弟沒有燒錄機,是否可請住在台中的大大幫忙燒錄? (費用需多少請跟我說)

网友:
您這個型號的機器的這個問題應是面板壞了

网友:
之前也遇過一部,是HSD190MGW1此面板的問題較大

楼主:
狼大!
您貼出的照片跟我這台畫面狀況不同,我的是偏黃,紅色&藍色部分偏淡!

拜託各位大大~
是否有這型號的MCU的程序?

楼主:
在台中市電子街問到有在燒錄MCU程序的店家,現在就缺Hanns-G JW199A的MCU程序!

网友:
這顆用...mstar ISP_Tool  這軟體就可以燒了..如附件..!!
不過程序我就不知道了

是否能貼一下你故障的圖片上來111

896.25 KB, 下載次數: 108

网友:
先確認OSD色彩是否正常.
進入工廠模式RESET試試.
MCU故障或是資料錯誤流失
的機率很低.

楼主:
後來遇到同型正常無故障機種,把電路板換過去試...   確定是面板上的問題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幫忙~

网友:
因為僅是顏色異常,就較像是AD上的問題,但若會有殘影,則面板故障的機率就會增加。

网友(2010-10-19):
用通用版測看看,屏壞就拆機吧,若是屏正常就改通用版用嚕,不然搜尋拆機良品更換也行,我也一台被我修壞IC接腳,買拆機二手三合一版才400左右,考慮看看吧,小朋友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