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 LC-8300SFX POWER 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0-09-11):
朋友丟給我一台Lemel 準系統電腦,表示開機使用不到3mins會自動關機

拿回家後連開機都無法正常,power 有動作,風扇會運轉,但螢幕不顯示

拿另一顆正常power接上 電腦就正常了,所以初步判斷 power 故障

這顆power 是一般size 的2/3 大小,無法換一般的power,只有維修一途

這顆power size比一般還小

這顆power size比一般還小

拿測試power ,5V: 跳LL& 5V , PG :HH,電腦無法開機

拿測試power ,5V: 跳LL& 5V , PG :HH,電腦無法開機

正面並無電容膨脹

正面並無電容膨脹

背面也無異常

背面也無異常

拆下5V 電路附近電容測量2200uf-> 2500uf,看似無異常,但容質已變化,所以附近電容都換下,接上電腦完修, ... ...

拆下5V 電路附近電容測量2200uf-> 2500uf,看似無異常,但容質已變化,所以附近電容都換下,接上電腦完修,  ... ...

网友:
power ..最常有電容來搞鬼了~~!!
前幾天液晶顯示異常..也是ad板上電容...害我狂抓頭

网友:
電容測量2200uf-> 2500uf,看似無異常,萬一換上新電容還是一樣,就很累了唷!一次還換了那麼多顆!

网友A:
容值變大或變小都屬於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值變大或變小都屬於不正常。

對阿,電容值已經變了,都屬不正常,所以附近電路的電容就乾脆全部都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值變大或變小都屬於不正常。

請問狼大,
那麼電容的容值應該也有個正負範圍, 那麼.. 容許的範圍值是多少??

http://chiliteh.iproducts.com.tw/capacitive.html 提到,
"一般電解電容器的電容值誤差範圍為M 即 +/-20%,"
那麼 2200 >> 2500 應該還在容許範圍內呀??

网友:
雖然規格制訂正負20%,不過建議抓的範圍是在10%~15%,超過範圍除非規格特殊的,不然都會盡可能換掉。
且容值變大比變小更需要注意。

网友:
感謝大大門提供的資訊啊

小弟又學到一課了

爬完文元電容值要小於15趴誤差值較安全

网友B:
rras 大也下海修電源供應器了..

不錯的分享..

外表看似正常的電容, 可能也會是壞的..

不過我遇到情況大多是值變少..

网友:
比較常遇到的是外觀不動聲色,容值變少或沒有的情形,尤其是小顆為最。
之前WISH兄有發表過一篇容值變大的SANYO電解電容,同樣也造成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rras 大也下海修電源供應器了..

不錯的分享..

外表看似正常的電容, 可能也會是壞的..

不過我遇到情況大多是值變少..

剛好朋友家中電腦有問題,所以就下海了.....

网友C:
容值沒變也不代表沒壞喔~
小弟修過幾顆因為小電容故障導致沒有PG信號. 但拆下來的電容容值是標示的容值
例如一些50V/1μ,50V/10μ小電解或陶瓷電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容值沒變也不代表沒壞喔~
小弟修過幾顆因為小電容故障導致沒有PG信號. 但拆下來的電容容值是標示的容值
例如一些50V/1μ,50V/10μ小電解或陶瓷電容

請問那這個意思是說,電容容質沒變,最後還是給他換上新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那這個意思是說,電容容質沒變,最後還是給他換上新品嗎?

意思是說懷疑有壞. 但拆下來量測又是好的. 外觀也都無異. 但故障卻無法排除
所以小弟的做法通常是把懷疑的電容直接換掉. 這種情況在小電容上滿常見的

网友:
感謝大大門提供的資訊
小弟又學到一課

网友(2010-10-22):
電容值最好抓在10~15% , 又學到一個新知識

网友:
外觀正常但電容已變質真是很難找出問題文中圖文並茂姐很細心講解且一部一部說明讓新手能了解過程感激您

网友(2011-03-18):
電容值最好抓在10~15%
筆記中...

网友(2011-04-19):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5-25):
10-15% 筆記記下來!!

网友:
小的電容如10uf 50v 拆下來量是好的 在建議上還是要換新的…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