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865GV 失敗維修

楼主(2010-09-11):
昨天去 SUNEKU 家玩 示波器..
順道拿回家玩的板子 ~ 在哪邊用示波器 ~量32K 竟然 啟動囉 ~
難道 只有 換換 ~32K 就好囉 ~...
看圖吧 ~

..
.................
經驗不夠 只能玩拆拆看..
維修的時候 要找到所有 電壓 ~ 南北所吃的電壓

北橋 上面的電容也  4歐姆 ~不用玩囉 ~
CPU 供電的 ~MOS壞一顆 ‵5341 控制的..
燒掉的 `線 連同.CPU電容裂掉 .有經過到南僑附近  SMD 820 之後進入南僑裡頭

HP 的板子

HP 的板子

電表摸到 就會 啟動 ~原先不觸發 .紫線 進入1085 3腳 2腳輸出PCI(A14) 給南僑 代機電壓 ... ... ...

電表摸到 就會 啟動 ~原先不觸發  .紫線  進入1085 3腳 2腳輸出PCI(A14) 給南僑 代機電壓 ... ... ...

換好了晶振 再上電 還是不觸發 ~

換好了晶振 再上電 還是不觸發 ~

加上 4PIN 電源 ~挖~.......竟然 冒煙囉 ‵

加上 4PIN 電源 ~挖~.......竟然 冒煙囉 ‵

換上後 ~竟然換南僑 冒煙

換上後 ~竟然換南僑 冒煙

觀察 ~電容有一顆 溶質異常

觀察 ~電容有一顆 溶質異常

幾乎板上的 ‵這牌子都異常

幾乎板上的 ‵這牌子都異常

換南僑

換南僑

拆下輕乾淨 ~準備焊上

拆下輕乾淨 ~準備焊上

圖一下 膏

圖一下 膏

熱風槍 ":吹   做好 準備焊上

熱風槍 ":吹   做好 準備焊上

對準 0.76的球

對準 0.76的球

恩 ~ 南僑用土炮 成功率很高

恩 ~ 南僑用土炮 成功率很高

簡單判斷 全亮囉

簡單判斷 全亮囉

單獨20PIB 沒冒煙.只要插上~4PIN 南僑就冒煙~連這也燒起來 ~ ... ... ... ... ... .這條線 追的節果有到 南僑 ... .. ...

單獨20PIB 沒冒煙.只要插上~4PIN 南僑就冒煙~連這也燒起來 ~ ... ... ... ... ... .這條線 追的節果有到 南僑 ... .. ...

焊好的 竟然 又死翹翹~挖~投降 5V電壓 4600 1腳 ....... ... ... ... ... ... ... ... ... ... ... . ... ...

焊好的 竟然 又死翹翹~挖~投降 5V電壓 4600 1腳 ....... ... ... ... ... ... ... ... ... ... ... . ... ...

....查一下 是誰害的 ~應該還有 `.很多壞

....查一下 是誰害的 ~應該還有 `.很多壞

查看 所有的 MOS 哪些異常 檢頭為 有拆下 確定死翹翹的零件

查看 所有的 MOS 哪些異常 檢頭為 有拆下 確定死翹翹的零件

CPU 旁的電容同線路 件都拆光 ~看 南北的 電壓走向

CPU 旁的電容同線路 件都拆光 ~看 南北的 電壓走向

拆下北橋 它的電壓哪邊的其中一組供電U17就沒有短路 ~ 北橋上的SMD還是4歐

拆下北橋 它的電壓哪邊的其中一組供電U17就沒有短路 ~ 北橋上的SMD還是4歐

327.11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
我的天啊,這么多故障元件 ,這板子還是別修了,損失慘重啊

网友:
真的叫"踢到鐵板"了,心都涼了、、大大您還真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修這塊板子真的是損失慘重啊,
不過還是真佩服大大的耐心,
如果是我,早就不想理它了!拿來殺肉!

网友:
good...有意力的維修~~!!
.....如果是小弟..可能..會狂抓頭  生氣  哈哈

网友:
...........挖勒ㄟ~~~燒這麼多???簡單檢測~~遇到這情形都不用玩了...
這好比~~拿一支20萬福特的電擊棒在上面掃過過的情形......

网友:
這是中信標的吧,幾乎毫無擴充能力,設計上跟MSI 6727很像,小弟單位已經掛了快10台,其他50台都報廢了

网友:
維修的精神與毅力>修復成果,值得賀彩n_160|

网友:
一次掛掉這麼多顆,本以為到南僑就打住了,
想不到你就給也換下去了,好讚的土炮。
這篇實例好精彩

网友:
我直覺這版子不簡單,所以有說直接殺肉~

网友A:
這是msi的板子,雖然是hp的主機但是用的是msi的板子,msi的東西實在不敢領教,記得8年前那一陣子組裝的機器都是用msi的主機板,結果約一年後幾乎都掛掉,損失不少客戶,後來死也不用msi的東西,廣告打很大可是就是不長進,這幾年也常遇到,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msi的板子,雖然是hp的主機但是用的是msi的板子,msi的東西實在不敢領教,記得8年前那一陣子組裝的機器都是用msi的主機板,結果約一年後幾乎都掛掉,損失不少客戶,後來死也不用msi的東西,廣告打很大可是就是不長進,這幾年也常 ...

八年了, 現在 MSI 在玩家口中算是不錯了..

可能是 chance chance 吧, 不幸遇到那一批..

网友:
八年前微星那一批P3主機板用了劣質電容..不到一年就掛了..吃到一次羹後現在應該都會慎選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