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ampo PM-42K1 電漿電視維修

楼主(2010-09-11):
這一台 2004/02/10 年買的 Sampo PM-42K1, 用了也快七年了..
前一陣子開始出現 "有線電視訊號斷斷續續" 的現象... (VGA正常)
想好好的看個電視時.. 還真的蠻困擾的~~

其實... 入手不到二年, 就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因為電源轉換板的高溫, 影響快速接頭的接觸... 連接頭組都因此硬化脆裂!!
聲寶維修人員過來時, 祗是將接頭電線剪斷直接焊到板上... 避掉問題...
PM-42K1 是無風扇設計, 這根本算是散熱機構的重大瑕疵!!

先猜測, 現在的問題一樣是發生在這個快速接頭上,
於是將接頭整個拆掉, 把線全數直接焊在板上.. 看看能不能解決問題...

這是另一個讓人擔心的電源板電容部份....
五顆短版的 2200μF/100V 好像都快不行了....

2200μF 100V KMH 105℃ 一粒要nt$158, 全換了要近nt$800... 貴呀~
不管了!! 撇開電容的問題... 電視目前歸位測試中... 希望是修對地方~~

第一次分享維修心得, 希望有遇到問題的人也用得上~~

网友:
一般電容爆龜,大部份是系統失衡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會有熱當機的話,有時也可以自己加散熱風散扇呀!!

网友:
電漿的2200uf電容,看起來像凸頂,它沒壞,曾經拆下來量過
我看過的都是這樣,

网友:
可與正常的比較,會凸表示內壓提高或是紙捲已經膨脹,表示可能已經出問題,能換掉還是換掉較好。
高溫影響電容壽命甚巨,可以加強通風。

网友:
電源板後方一定要加裝散熱風扇,一般裝兩個8寸左右兩邊各一個~效果還不錯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應...
燒機了二天, 確定是修好了!! 原因就是高溫影響快速接頭接觸不良...

關於加裝風扇... 有考慮加個24cm的風扇... 轉速慢, 聲音也不會大!!
也許下次再來發個改裝帖...

電容部份, 就先這樣用吧... 真的壞了再來換...
因為.... 電視拆拆裝裝的真的是很 "吃力" 呀~~~

网友:
加強散熱對於電子零件延長壽命有實質的幫助

网友:
加個風扇應該好很多~~燒成這樣應該要快點讓散熱變好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部份, 就先這樣用吧... 真的壞了再來換...
因為.... 電視拆拆裝裝的真的是很 "吃力" 呀~~~.. ...

電容壞了電就不乾浄。
對零件不好吧!

网友:
沒想到D大是黑傑克醫生,您修電腦是不是也是天價呀?

网友:
哈哈哈~~~

天價倒是沒有,怪招倒是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壞了電就不乾浄。
對零件不好吧!

主要是懶得再拆啦~~ 先把零件買來等下次拆囉... (笑)

网友(2010-10-11):
其實建議買個220VAC的風扇接110V來排風就一定粉小聲,而且還凍很久!!!我家的CRT電視都這樣用~~~你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