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7300GS 畫面會閃爍

楼主(2010-09-11):
家裡有一台電腦裝ASUS 7300GS,突然有一天畫面一直閃爍,而看了螢幕的頻率在60,這是標準值,於是拆下來換別快就好了=.=        現在不知道這東西該怎麼修,D-Sub和DVI 都有試過,畫面還是一直閃爍 =.= 所以來請教各位大大該怎麼維修 從哪方面著手 才好呢 謝謝

网友:
DVI部分,大大您是用轉接頭轉到螢幕還是直接DVI訊號送到螢幕呢?
若是用轉接頭,那麼故障情形,有可能還是會與用D-SUB一樣喔!

楼主:
螢幕本身只有D-SUB,因為手上剛好有轉接頭,所以就一併測試 想不到畫面還是一直閃爍 =.=        所以不知從何下手來處理 因此上來求救

网友:
會不會是電容的容值有問題呢~~~
造成電壓不穩定呢???
我之前有一塊主機板就是因為電容接近短路造成電壓會有閃爍~~~
不知道能不能適用於顯示卡~~~把電容拆下來用電容錶試試看摟~~~
順便看一下主機板供應的電壓還有電源供應器的各位置的電壓~~~

楼主:
換別塊顯示卡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不就整張顯示卡的電容都要換了 因為我沒有電容測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