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 NEO V3 可開機 不跑碼<已解決>

楼主(2010-09-11):
MSI K9N NEO V3 可開機 無畫面 不跑碼 除錯卡RESET有亮一下 CPU有溫度
開機後的B聲如下:
B....B.B.B.B.B.B.B.B   共九聲 都是短音

框選處溫度異常高溫
爬過"不跑碼"的相關舊文
還是不瞭解該往那個方向查找n_043|
 想請問接下來該往哪ㄍ部分查下去呢?

网友:
1.有跑碼多跑到2A了
2.3.3v電池拔下來或BIOS刷一下吧

网友:
採用AMI的BIOS,九短聲ㄅㄧ聲,為ROM錯誤。
先清看看BIOS的設定值囉!看大大您這張板,電池還在電池座上,難保設定值錯誤。

高溫,是因為採用二相供電,每相要承受的電流加大,電感的溫度會升高不少。

楼主:
電池拔掉再開機就正常開進去了n_063|
順邊換顆新電池給他
感謝大大
可是鳥人先前電池拔掉放電過了重開狀況還是一樣ㄟ
 所以正常開機的原因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設定值還沒完全淨空吧。再清一次終於正常了。
不過沒關係,終於修好囉!恭喜oowale大您完修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