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G1000MK (REV : 1.0) 維修疑問請益(已完修)

楼主(2010-09-11):
產品照片:

初步外觀檢視:
           四顆電容,[型號 HM(M) 1000 Uf、6.3 V、耐熱105度]十字刻痕有微微突起,位置為 DDR1橘色金手指 電感旁兩顆
             AGP顯卡金手指 左側 兩顆,已以53IIWP 800Uf、 6.3V 四顆替換。其餘並無特殊外觀,
             蜂鳴器無任何聲音,無任何影像信號輸出。

疑問點: 接上電源後未開機 +3.3V 恆亮,開機後 +5V、+12V、-12V 恆亮,RESET、IRDY 不亮,蜂鳴器無任何聲音,無任何影像信號輸出。
          插上顯示卡,記憶體, 測試卡未跑碼,直接卡 C0 ,依P > C > R 流程 檢查, 並查閱各位大大之文章..
          推測為 BIOS , I/O ,內存( 不過更換記憶體 跑碼 結果依舊是 C0 ,暫且排除 內存部份故障) 等部份問題。
           BIOS 晶片型號 49LF003A ( PhoenixBios D886 BIOS )
           IO晶片型號 IT8712F-A 0330-GXS MGSTK1GB
          (技嘉系列獨有 I/O 晶片這部份沒輒..)
            因不確定是何部份問題,外加 技嘉獨有晶片此棘手問題。遲遲不知道該怎麼解決。不知各位大大有何高見。..

网友A:
這片我遇到大多是AGP中間兩個MOS做北橋供電 故障或者是CPU座空焊...

上面的情況都排除的話,BIOS的話你要看有沒有#FRAME訊號? 有就燒BIOS看看吧.

這款I/O不容易壞.

网友:
把BIOS刷個看看,技嘉的主板BIOS比較容易丟失,另外CPU座子是穿孔的嗎?如果不是考慮加焊座子

楼主:
感謝 兩位指教!!  已完修了!!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是否可以告知故障原因或故障點,以助同好增長見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完修,可喜可賀!可否請教heckersky大如何修好,也希望能夠分享......才不枉費大家的回答幫忙...

网友:
最近看了幾篇,幾位熱心的大大們提供一些小建議,但提問者卻在處理好後似乎潛水了,或是簡易幾句話說「修好了...」之類的帶過,有點可惜喔!

希望能在處理完之後,可以稍微描述自己的處理流程,這樣會讓發問的文章內容有個結尾,後續有朋友們想參考,才不會摸不著頭緒,同時也可以帶動討論的氣氛,大家會更加願意一起互相請益,不然未來很有可能,因為早先提問者的態度,影響後續發問者想要尋求協助時,想幫忙的大大們失去很多動力,漸漸的討論的熱絡度,會降低許多,小弟我想,這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网友:
同意s10274chen的說法。
完修的過程,可能是他人的攻錯之石。主板故障百百種,並非一成不變,想幫忙的朋友,在看到發文者的問題後所提出的建議,發文者的回應除了可以作為後續朋友的參考外,還能提供提出建議的朋友一個回饋,更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反應與討論,幫助了更多的同好,如此,豈不是功德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我遇到大多是AGP中間兩個MOS做北橋供電 故障或者是CPU座空焊...

上面的情況都排除的話,BIOS的話你要看有沒有#FRAME訊號? 有就燒BIOS看看吧.

這款I/O不容易壞. ...

抱歉!! 最近比較忙碌 !! 較少上線!! 目前還無法PO圖 ...簡單說明
當初判斷方向 已決定方向為 BIOS 與 I/O 路徑!!...因技嘉獨有 I/O 情形 遲遲沒有施工
後來也因苦無 MOS 可替換!! 不過 也由於 tony6605 大的建議 決定更換試試..查看相關的 Datadsheet..
還是決定將 AGP金手指左邊兩顆 APM3055L ( D - S 之間阻抗值已趨近於 0 ) 替換!!
最後果然薑還是老的辣!! 非常感謝 tony6605 大的經驗傳承 !!

网友(2010-10-28):
tony6605 大還是金利害

网友:
= =  我也是同一塊機板~
不過故障點不一樣~
我的是ps/2鍵盤異常亂閃燈~
目前還在被機板搞當中~呵呵  = =

网友(2011-01-17):
我今天也碰到耶,不過,MOS不是APM3055L,變成426 3150(這是啥?),不過,換MOS還OK,我比較想知道的,在這麼不多的空間中,該不會得先將AGP插槽焊下再處理MOS?謝謝!
--
這一片板子,開機時,主機板上的RAM LED會亮,此時按電源CPU風扇會轉,但10餘秒就自動切機,且同樣沒螢幕,真糟~~~

网友:
如果你有熱風槍~先把電容解下,把PCI和AGP座貼好隔熱膠帶後...用熱風槍就可以吹下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 還是得用熱風槍呀,我之前修P4S800的通病MOS(APM 2054N)都是一支焊槍跟它拚...
謝謝啦~~~
--
痾... 還得買隔熱膠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你的焊槍有刀頭的話先把兩支腳剪了~再用刀頭直接對大面積那支腳加熱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 我的是尖頭...
原來刀頭還能這樣用,之前還一直認為刀頭用處不大呢...
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