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V800D-X開機電壓低不觸發

楼主(2010-09-11):
華碩P4V800D-X
故障原因
開機不觸發經測量電壓為1.2V
第1腳3.3V
第2腳1.2V
第3腳3.3V
第4腳3.3V
第5腳3.3V
第6腳3.3V
第7腳3.3V
第8腳3.5V
第9腳3.3V
第10腳0V
472電阻已更換過問題依樣

网友:
你的I/O咧? = =

楼主:
拆下來判斷是否IO故障拉低開機電壓,拆下IO電壓依舊

网友:
有更換過I/O嗎?

楼主:
更換過IO依舊一樣問題

网友:
主板上各項對地值怎么樣呢,有異常嗎?

楼主:
各項阻值正常,強制觸發可開機

网友:
排阻是提升電阻之用,若線路跑出來了,應該會是用BJT去推動開機排針。
就是IO旁邊那顆標示1.2V的那顆小電晶體,可以嘗試更換之。

楼主:
此3級管更換電壓依舊維持在1.2左右

网友:
建議你更換開機管理晶片~~~~測試看看~

网友:
電晶體更換過還是一樣................ ..........那麼.......
拆掉之後,先不要換上去,可以看看電壓是多少,或許會有蛛絲馬跡喔!

推一下正名運動......不要說「三極管」喔!

网友:
PCIA14腳3.3V電壓有沒有測呢?另外樓主可以從ATX插座綠線嘗試跑線路看看,這種問題只能慢慢跑線路,比較難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片主機板無開機特殊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晶體拆除後電壓測量一樣是1.2V左右

楼主:
.A14腳3.3V正常

网友:
怪哉!拆掉之後還是1.2V,那麼這路1.2V不知道從哪來的?
電壓還是被扯低,可能有上一級的電晶體掛彩。

楼主:
我個人懷疑是否南橋掛點

网友:
南橋8237R掛點,找一片料板換掉吧,電壓就回覆了,或者直接將PS-ON對地,看哪顆元件壞,這樣比較節省時間